新制作完成的6管来复机,请大家欣赏并指正(视频)

楼主(2017-03-26):
电路是来复级68-1,一级前置低放+4管OTL功放。
收听效果:白天稳定收听本市台1个,本省台2个,中央台2个,韩语台2个。晚上稳定收听韩广KBS对华广播、韩语台若干、日语台若干,福音台1个、江苏财经台、中国国际(韩语)、台湾光华之声。还有一些不太稳定的如(不一定每天都能收到):经济之声、新农村广播、河南新闻台、江西台、吉林台、黑龙江台、齐齐哈尔、鞍山交通台、天津台、河北台、俄语台……等

补充内容 (2017-3-27 07:02):
感谢szlz61、乙猪、秋石榴、yuanzen、求知无足等老师加分!!

补充内容 (2017-3-27 12:26):
感谢园丁版主加分!!

补充内容 (2017-3-27 15:06):
感谢Boooody老师加分!

补充内容 (2017-3-27 19:17):
感谢childzhen老师加分!!

补充内容 (2017-3-28 06:46):
感谢xinjun5577老师加分!!

网友A:
这么长的磁棒,很值得把天线线圈分成两段来绕了。这会增加一点灵敏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磁棒,很值得把天线线圈分成两段来绕了。这会增加一点灵敏度的。

感谢版主加分!没有分开绕主要是为了随时调节那个再生线圈方便

网友B:
视频好像看不了。。。。

网友C:
我用磁环做高频变压器效果不好,不知道楼主实验比较过吗?

网友D:
感觉江西台强大,朋友,华北地区?能收到江西?

网友D:
我在广西,晚上很多时候也能收江西台,信号还算稳定,有时还能收湖北台,安微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好像看不了。。。。

可以正常播放啊!是不是你浏览器的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磁环做高频变压器效果不好,不知道楼主实验比较过吗?

我图片上最右边的镍锌铁氧体磁环效果很好,导磁率600左右,绕个100多T电感量在3mh上下的。我做过多个圈数比的,感觉和现在这个6x8工字磁芯的效果差不多,音质上似乎磁环还略胜一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江西台强大,朋友,华北地区?能收到江西?

江西台确实很强大,我在辽宁时常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广西,晚上很多时候也能收江西台,信号还算稳定,有时还能收湖北台,安微台。

中部地区的收听广播比较有优势,我在东北收到很多日朝韩台,可惜都听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播放啊!是不是你浏览器的问题 ……

视频能看了。。。音质真地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部地区的收听广播比较有优势,我在东北收到很多日朝韩台,可惜都听不懂

嗯嗯,… 朋友的DIY机子很赞,我望尘莫及,用的是商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能看了。。。音质真地道!

把低放和功放几个管子参数调好,再配上大口径扬声器和厚木板助音,音质一般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 朋友的DIY机子很赞,我望尘莫及,用的是商品机。

谢谢朋友嘉许!

网友E:
好样的,将低矮歪进行到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低放和功放几个管子参数调好,再配上大口径扬声器和厚木板助音,音质一般就很好了

还可以尝试将其接入功放机,连接落地箱之类的,音效更显著。

网友:
视频看了,声音不错。最喜欢听中国国际台某一段……,大气,有点像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一样,…… 特别喜欢听播音员播报频率的那一段……同时还有背景音乐,很好听,大家有同感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样的,将低矮歪进行到底!

冷丁看“低矮歪”还没明白 阿弥陀佛!

网友F:
和楼主同感,用镍锌磁环做的高频变压器音质最好,用低失真的耳机可以听出来。
我用中周骨架做的高频变压器,无论什么比例,都有一股中周味道。说话略有模糊,猜测是初级和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引起的失真。磁环变压器初级和次级分列两边,初级和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楼主同感,用镍锌磁环做的高频变压器音质最好,用低失真的耳机可以听出来。
我用中周骨架做的高频变压器 ...

记得老书上说磁环做的高频变压器频带宽,再就是如果三极管放大倍数高的话,选用1:1或者降压形式音质更好

网友G:
看视频失败,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视频失败,可惜了。

换个浏览器试试,我感觉音质还是挺满意的

网友H:
好羡慕,手艺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羡慕,手艺太高了

谢谢朋友夸奖,我也是初学乍练,哈哈

网友I:
视频看不了,出来一黑屏,显示“数据解析错误”不知咋回事,求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视频看不了,出来一黑屏,显示“数据解析错误”不知咋回事,求帮助。

应该是浏览器的问题,换一个非IE内核的的试试,比如火狐、谷歌……。也可以试着修复你现在的浏览器,百度上给的方法如下:

网页上有错误的解决方法
  1、点击“开始”菜单,打开“运行”。
  2、输入regsvr32 jscript.dll后选择“确定”。
  出现提示后,点击确定。
  3、再次输入regsvr32 vbscript.dll选择“确定”。
  再一次出现提示后,确定。
  4、经过以上两次成功提示,说明已成功修复IE组件,将浏览器的过滤等功能关闭后,清除一下浏览器的缓存(工具->Internet选项->删除Cookies),点浏览器上的工具——然后再选择最下面的Internet选项,再点 Internet删除文件(记得勾上删除所有脱机内容),确定后,然后再重新打开浏览器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本人这个9014单管机也响了,装彩色的图钉自己绕的GZL,磁棒线圈绕满,低端频率的中国之声也出来了。

挺成功!比前几个壳子好多了

网友K:
楼主的英文手写体非常漂亮。

楼主的铆钉搬做得非常漂亮。机壳也很好看。如果能制成箱体,估计音质音量还会有很大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英文手写体非常漂亮。

楼主的铆钉搬做得非常漂亮。机壳也很好看。如果能制成箱体,估计音质音量还 ...

谢谢Boooody老师的夸奖!做这个收音机确实花了不少时间,没做成箱体一是买的两块板材长度上不太够,二是对自己的木工活还不太自信,怕糟践了材料

网友L:
楼主这简陋工具制作出如此作品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简陋工具制作出如此作品赞一个!

看老收音机书里用的都是这样的手动工具,学习老一辈人艰苦奋斗的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浏览器的问题,换一个非IE内核的的试试,比如火狐、谷歌……。也可以试着修复你现在的浏览器,百度 ...

谢楼主指导,视频已看到,音质不错,电台也很多,可变如用缓动旋钮或做拉线盘调节电台更方便。

网友M:
楼主在哪个省?收音效果这么好,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在哪个省?收音效果这么好,羡慕啊

辽宁,我家周围晚5-7点电磁干扰很厉害,8点以后忽然干扰就没了(大概天天如此),收听中波音质很干净

网友M:
怪不得听朝鲜台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怪不得听朝鲜台那么好,

那天录的视频还没全部展示出来,其实韩国(朝鲜)台还要多,日本台也有两三个,很多比国内台还音量大,可惜了那么多台、听不懂很苦恼,但有时候韩国歌曲很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做调频呢?

准备过段时间做个超再生调频机,超外差的比较麻烦,手上也没有合适的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N:
马云家有买回来改一下就行了

嗯嗯,以后慢慢来。以前做过超外差套件的,若自己制作电路板、收集零件就得筹备一段时间了

网友O:
收听环境真好,我这里干扰声比较大,停电的时候效果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收听环境真好,我这里干扰声比较大,停电的时候效果是最好的.

也要晚八点之后才比较好,晚上六七点干扰也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