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变压器实际功率多大?最大可以通过多大电流?

楼主(2017-03-26):
我一个EI型变压器,铁心尺寸宽114,高97,厚50毫米,中柱宽度38毫米,两边柱宽19mm,用外径是1mm的漆包线双线并饶,量得所有绕组双线串联空载共可以输出40V左右交流电压,还有一个小电流16V绕组,经查资料,1mm漆包线最大电流是2.36A,两股可通过电流就4.72A,4.72X40=188.8W,加上小电流绕组和损耗(外面无法测量线径),是不是可以认为变压器是200W的?我用来做功放,拆开并绕的绕组,单线可以按多大电流来使用,每根线可以输出2.36A吗?(如图是我拆开并绕的单根线)

楼主:
如果我整流后用直流负载机测试,该怎样计算才准确?要不要加电容滤波?是不是不加电容加载电流,万用表量交流两端,到交流电压下降5%时就是额定电流了?

网友A:
目测,应该在100W左右,估计电流在3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应该在100W左右,估计电流在3A左右。

100W应该不止吧?我想知道具体该怎样测量

网友B:
初看功率大概二百多瓦,还是看交流负载后一产生压降估算比较准

网友C:
这要看舌宽截面积,变压器功率不是这样计算的!具体查一查电工手册或下载一个变压器设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看功率大概二百多瓦,还是看交流负载后一产生压降估算比较准

业余条件有没有办法用负载机比较靠谱的测量他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舌宽截面积,变压器功率不是这样计算的!具体查一查电工手册或下载一个变压器设计软件

测量了中柱宽度38 mm,算下来38X50=1900平方毫米。

楼主:
我需要知道的是直径1mm的漆包线在这个变压器中能用多大的电流

网友C:
可以计算啊!按230W功率为满功率除以电压40V约等于5.75A,去除其它绕组需要的功率再乘以效率因数0.8~0.9,这样40V的电流约不到5A,你是双线并绕每根除以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计算啊!按230W功率为满功率除以电压40V约等于5.75A,去除其它绕组需要的功率再乘以效率因数0.8~0.9, ...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网友:
可以这样算:直径1mm的漆包线的截面积是0.785毫米平方,按每平方毫米载流量2.5安算是1.96A,安每平方毫米3.5安算是2.75A。长时间使用(不间断)按2.5安计算,短时间使用(间断)按3.5安计算。

网友:
2.36安是按每平方毫米3A计算的。

网友D:
您这是标准的EI114铁芯,小功率变压器铁芯容量估算公式:
功率P=(S*K)^2/K`
S:中心柱截面积,单位平方厘米。3.8*5=19cm^2
K:叠片系数。硅钢片一片一片堆叠在一起,片与片之间会有间隙,所以真实的截面积会小一些,计算值要乘一个系数。目测为0.5的片,K取0.98就差不多了。
K`:还是系数,范围1.05--1.3之间。这个系数与铁芯质量有关,好铁芯取1.05,差的要取到1。3。估计一下,您这铁芯保守点取1.2吧。

P=(S*K)^2/K`=(19*0.98)^2/1.2=289VA
由于是经验公式,两个系数也是估计值,保守一些,这铁芯最大就按280W用吧。

漆包线的允许承载电流与散热条件和变压器的暂载率有关(不是定值),用载流系数*截面积来计算,范围2-4A/mm^2。
散热条件好、暂载率低时,载流系数可以取高些,反之就取低些。您这变压器是用在功放上,不是长期满载的工况,载流系数可以取高点,比如3.5A/mm^2.
最大允许电流=0.5^2*3.14*3.5=2.75A
您查资料的2.36A是载流系数取3A/mm^2时的值,用在功放上,每根线承载2.5-2.7A电流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是标准的EI114铁芯,小功率变压器铁芯容量估算公式:
功率P=(S*K)^2/K`
S:中心柱截面积,单位平方厘 ...

学习了,该用多大电流,这样我心中就有底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该用多大电流,这样我心中就有底了,谢谢!

不客气,希望对您有帮助。

比如说您这变压器用在甲乙类功放上,这类功放的特点是输出功率越大时所需电源电流越大,但最大电流值所占总工作时间的比例却比较低。对于这样的负载,载流系数可以取得大些,1mm的线对付2.5-3A的电流也说得过去。但这个电流值是指“偶尔“能达到的值,是间歇性的。如果长期保持在这个值,因线径细铜阻大,发热会较多,线圈存在过热的风险。
再比如说您用在甲类功放上,这类功放的特点是输出功率与消耗的电流无关,一开机就是最大电流。对于这类负载,载流系数就要取低些,1mm的线恐怕只能承载1.5A的电流了。
特定规格的漆包线,工作在长期满载条件下的最大承载值会比间歇工作时低不少。
说到底其实实质是控制温度,不能让线圈温度超标。同样规格的漆包线,用在工频变压器上,因线圈较厚取内部漆包线的散热条件较差,载流系数最大也就取到3-4A/mm^2 .用在开关变压器上,因匝数较少线圈较薄,内部的线比工频变压器散热条件好,载流系数就取得比较大,常常在4-5A/mm^2.
总之,漆包线的承载能力与负载特性有关(还有散热条件),不是一个定值,要视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希望对您有帮助。

对,我是想做甲类功放,需要加强散热,比如变压器附近加装风扇等等

网友:
按你所提供的参数看,应该有200VA的。

网友:
这个变压器设置的软件看起来不错,能不能给发个,需要,感谢

网友E:
这个铁芯的功率是250w的。1mm的漆包线截面积是0.785平方,缠长时间使用的变压器(自然冷却)每平方按2.5-3安选取电流,最好不要超过3安。估算1mm的漆包线2安左右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铁芯的功率是250w的。1mm的漆包线截面积是0.785平方,缠长时间使用的变压器(自然冷却)每平方按2.5-3 ...

谢谢,你的判断很准确,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