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改了功放后 有噪音怎么办,高手朋友们帮我研究一下。

楼主(2017-03-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请检查:

1.功放的电源线跟信号线(主机到功放带梅花插头的那线)布线的时候是不是绑在一起了,信号线要跟电源线或车里的主要线组有30公分的距离,不然会产生干扰。一般是电源线走左边门边,信号线走右边门边。

2.功放的接地(也就是功放负极)搭铁的接触点是不是不干净,有油漆,用砂纸打磨干净,接触点不干净或锁不仅也会产生杂音。

3.分配器(套装喇叭都有的一个小盒子)固定的位置四周是不是有电线,有的话把他移到没有电线干扰的地方,起码跟电线保持30公分的距离。

还有可能是器材问题, 如信号线不好 ,也会出现干扰声 ; 功放品质差也会有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找回原来的车机并原样安装

网友:
车辆别瞎胡捣鼓!

网友:
电源改一下负极接地直接从电瓶单独取电或者加电源隔离器

网友:
信号线是要带屏蔽的线,还有滤波电容要够大,其次是接地线也就是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机的各项指标足够用,别折腾

够个屁不能换车前提下只能改装,除豪华车一般经济型车辆音响系统还有很大改装余地

网友:
电源的问题,没有做过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机的各项指标足够用,别折腾

“车机的各项指标足够用,别折腾”-----------同意。本人的车从一根线都没有动。原车带的音响基本够用了。

网友:
电源家滤波器,信号线用屏蔽线单点接地

网友:
凯歌4B20车机正极有个电感L301,如不接,车发动后发动机有规律的点火声就会窜入车机影响收听。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62444-1-1.html
13楼图片蓝色的那个。记得这电感也就是一段磁棒绕了几十圈铜线,你不妨做一个接上试试......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 ... 04/info-284372.html

网友:
除了加音频滤波,加强接地,实际上和主机的以及加装的车载功放的档次,信噪比等都有关系。要一样一样的排除,有的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