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50微安电源

楼主(2017-03-26):
想做一个50微安电源调校万用表用,肯请高手们耐心指点,我是初学者,提前感谢大家了,

网友:
主要是长稳和标定,业余制作标准源很难做好,想校表最简单还是找个高位表比对校准最简单,要是五位半或以上最好找专业校对,

网友:
楼上正解,关键是你用啥来测定50微安,和稳定地输出电流,我都是用高位表串联来调校的

楼主:
怎样能做50微安电源

网友:
其实就是做一个恒流源即可。

网友A:
二楼、三楼说得对。其实找个准确点的表,与待测的表串起来,加上电池、可调电阻,就可以校表了。(我也是这样干的。简单、实用。)

过去听说MF10是常用来作此用途的。有数字表之后,感觉到,即使是廉价的数字表,也比好的机械表准。

根据317的应用电路,画一个 50微安 恒流源 的图,倒是不复杂。

只是,我也不清楚这个电路的精确程度,是否能用于校表。

故,“仅供参考”。

此电路搭好后,要经过好表检验,才能确定是否可用。

网友:
50微安超高精度的恒流源不好做。

网友:
楼主需要提供准确度指标,例如三位半或者四位半的末尾几个字,这样别人才好给您提供必要的信息。

网友:
看看XX宝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微安317不好,要用LM334.

非常感谢你的指正。

我以前没接触过 LM334,这种 精密可调恒流器件。所以不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楼、三楼说得对。其实找个准确点的表,与待测的表串起来,加上电池、可调电阻,就可以校表了。(我也是 ...

317 的 Iadj 就超过 50uA,因此对于 50uA 电流源来说,误差就超过 100% 了。

如果要用最便宜常见的器件做成 50uA 电流源,我前几天就回过楼主的贴,用 431 即可,精度可优于 0.5%,不知道为何楼主不做。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6962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7 的 Iadj 就超过 50uA,因此对于 50uA 电流源来说,误差就超过 100% 了。

如果要用最便宜常见的器 ...

谢谢!

我对您提供给楼主的这个电路的理解 ——

R rfe 是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被稳在2.5V时,通过50μA 的电流 。

U 2 是误差放大。

U 1 的存在,可使得, R meter 未接入时,Q 1 空载,Q 1 e脚的电压,仍保持在2.5V左右,不致太高。

  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C:
误差放大还是 U1   U2 接成跟随器,没有放大能力(或者说放大率 =1),加入 U2 的缘故是 431 的 Iadj 也很大,比 317 的 50uA(tpy.,最大 100uA)小很多,但对一个 50uA 电流源来说,还是显得太大了。

实际上 317 你也能用类似方法消除 Iadj 的影响。至于具体到这个电流源为何不选择 317 而选择 431,主要是因为 317 是 Regulator 而 431 是 Reference,TL431B 指标是 0.5%,而 LM317 是 4%,所以更适合选用 431(仿真的数据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误差分析需要使用 Datasheet 中的最大值)

网友:
看了下 431 手册,参考电阻应该是 49.9k 平时习惯 2.5V 了,其实 431 不是 2.5V,是 2.49V

如果取消跟随器的结果:

431 手册中的精度说明:

317:

网友:
万用表不是有调试用的基准么?

网友:
楼上瓦数的电路,使用场管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误差放大还是 U1   U2 接成跟随器,没有放大能力(或者说放大率 =1),加入 U2 的缘故是 431 的 Iadj ...

谢谢您在14、15楼的耐心讲解。

—— U2 是接成了跟随器的。

         (反相输入端,直接接了输出)

—— 若无 U2 这个跟随器, U1 的“ Iadj 的影响”,流经TL431 的 2.0782 ,加上 49.976 (50),是 52.054 μA了。(15楼的图)

—— 用LM317,而无“跟随器”:R ref  为25k ,流过 R ref  的电流是50μA , R meter 流过的电流,却是 100 μA 。(14楼的图)

网友:
这个要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