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把普通铁心变压器改个线性电源,

楼主(2017-03-26):
自己想把普通铁心变压器改个线性电源,,有6 12 24 36 输出,输入0-220 0-380,有没有方案啊,大神给个,可调压调流的

网友:
前提你要我这样的变压拆铁芯呀!可调一般是30V5A。合计要150W以上的变压器

网友:
方案你差不多已经给出了,按你说的参数绕个变压器,再弄块稳压版,还有就是调整管、散热片、机壳什么的。

网友:
你的是工控变压器,改可调要加调压,调流板,扩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