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可变电源造成

楼主(2017-03-26):
利用戴尔笔记本电源,20v3.5A当电源,LM2596降压,初步造成一个可变电源,不知道这个输出的电源能否用在矿石收音机上?有没有电流什么的影响?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么,有问题也无非是波形不稳或者乱,大不了加滤波整流

网友A:
外壳换成金属盒,电源线中的地线接机壳,稳压板输出再接1-2阶LC滤波就差不多了。
您现在这样,用在收音机上怕是会有干扰。

网友:
你这个是手机包装盒?

网友B:
收音机 还是用线性的吧   2596频率好像很高的 1MHZ多?(好像),估计是有干扰的

网友:
开关电源跟线性的区别有多大,大神解说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换成金属盒,电源线中的地线接机壳,稳压板输出再接1-2阶LC滤波就差不多了。
您现在这样,用在收音机 ...

怎么加,有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 还是用线性的吧   2596频率好像很高的 1MHZ多?(好像),估计是有干扰的

是有干扰的,用9014经典电路放大矿石机里面只有电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加,有电路图吗

首先要做到屏蔽,手段是将外壳换成金属壳。
其次是接地,办法有三:
一、将市电电源线换成三芯,地线接金属壳。
二、开关电源输出的负极线接机壳。
三、附加的几阶LC滤波,负极公共点接机壳。

LC滤波很简单,不用画图。
电源输出的正极串一只10UH左右的电感,电感后对地接10U电解、0.1U涤纶、1000P瓷片各一只,组成一阶LC滤波(大概参数,没细算)。如果还有干扰,再加一阶试试。

工艺上,机壳作为公共地,市电电源线的地、电源盒的负极、LC滤波电容的负极都接机壳。接负载时,负极最好是在机壳外部焊一条线到负载,而不是从机壳内部引出。机壳打孔将正极线引出,输出口靠近机壳处最好焊一只100P--1000P的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