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般的修好了MF47电阻档

楼主(2017-03-27):
用来电阻档测量误差很大,小30%左右,参考了各位大神的秘笈,手痒痒拆开准备自己维修,把线路板松开找到那个可调电阻,问题是怎样调都调不了,一开始还以为是表头退磁了,可是出了交直流电压正常,正在捕捉草泥马,领导打电话来说要接她下班了,接领导回来后再戴上万能的老花镜在强光下慢慢检查,看到那个转换开关的导轨好像有点脏,用数字表测量2个触点,哇喔,阻值在100欧左右跳动,把转换开关拆出来用酒精小心的洗了一遍,再用风筒吹吹,装好转换开关再测量,好了,现在触点之间接触正常了,然后再慢慢的微调,唉,把可调电阻调到短路了,测量结果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算了,偏小5%左右,反正指针表只是拿来一般的测量, 调整大小  ,这是原来的可调电阻位置,要问候一下那位安装工了,这个位置怎样调整啊,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后来把那个可调电阻的位置改成这样,再用双面胶固定,这样调整的时候可调就不会左右晃动了 调整大小  ,最后的调整结果,100欧姆档测量10K, 调整大小  测量3K, 调整大小  测量1K,请教各位,再调整的话要怎样调啊?检查过所有的焊点都正常,各档对应的电阻正常没问题,谢谢

网友:
不要相信47表是神,正常误差范围不要动了,

楼主:
如果能调整到最佳状态当然理想,不过5%的误差也不是大问题

网友:
正在捕捉草泥马,领导打电话来说要接她下班了,接领导回来后再戴上万能的老花镜在强光下慢慢检查

网友:
也就那样了,已经很不错啦你还想怎样?

网友:
47指针表如此就可以了。

楼主:
强迫症问题,如果能调整到刚刚好那就最爽啦

网友:
测量电压如果在同一档位上,不同电压的误差很小,说明表头线性较好。如果被测电阻精度足够小,比如1%,那么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和电池性能有关,*100档测量小电阻,负偏差,大电阻正偏差,说明电池内阻大了。换个新电池试试。如果被测电阻是普通的四色环或5%精度,则不能说明表不准,楼主一定是被电阻给弄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R48,链接2楼

谢谢,周末找个时间再拆出来搞搞

网友:
我的MF47电阻档比楼主的还差,得跟跟各位大神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检查一下是否退磁,还有线性,用精密电阻校。

估计还没有退磁,测试9V电池跟数字表一样,交流电压比数字表高2V左右

楼主:
星期六有空把表哥拆开再搞一下,按9楼提供的方法搞还是不行,还是安于现状吧

网友(2017-06-08):
保险管的阻值以及它的接触电阻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