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7202收音机

楼主(2017-03-27):
泰山7202收音机,中波在900KHZ附近出现噗噗声,噗噗声随音量增大而增大,排除低放和功放引起的,怀疑是高频部分的故障,中周和震荡线圈没调过,还是出厂位置。自己手里没有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请问大家如何修理呢?

网友:
除了重点检查退耦电阻容量外,重点检查电位器上的电源开关。我有个收音机跟你一样的故障,自激频率随音量变化,反复折腾了好久,才发现是电源开关接触电阻大了。把电源线直接接到开关后,如果故障消失,就是这开关的问题。

网友:
如果在930kHz附近是非常经典的中频差拍啸叫,可以检查一下检波级的滤波电路

楼主:
谢谢你们两位。

网友:
3楼正解。465乘以2等于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