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电动工具用的电源

楼主(2017-03-27):
网上淘了个电动工具,本打算用开关电源带动,结果发现启动电流太大,开关电源超电流保护。就用大变压器做了一个电源供电。这个变压器是用的以前的冰箱稳压器,个头很大足有十斤多,拆完铜线铁心还有将近8斤重。用废漆包线0.1的三线并绕做了初级线圈,然后用粗铜漆包线做了次级线圈。扣上铁心,拧紧螺丝。通电后实测输出14V多点,π型整流后19v多点,初步试了下,非常不错。不过没用几次发现变压器不工作来。检测后发现初级线圈短路了(看来用拆线的漆包线真不靠谱)。于是就在网上购买来0.3直径的新漆包线,一卷26元。买来后用绕线机重新绕制。装机实验完全没有了问题。外壳用的是真空镝灯的外壳后屁股,面板用的工地用的模具板子,整流模块用的进口的拆件,用螺丝拧到镝灯外壳上。面板也固定到镝灯外壳上。刚好有一个提手,真不错。说了半天,大家看图吧。

网友:
不错,三防的呢。

网友:
绕完记得上漆

网友A:
扛着工具提着电源 想想够专业的

网友B:
变压器十多斤,这个只适合家里用,出去干活拿着费劲了。开关电源仅几百克重,携带性好多了,而且现在很多二手密封型开关电源很便宜,很容易找到。解决启动电流大很简单,只需串一个功率型热敏电阻就行了,几毛钱一个,请看下列规格表,找一个电阻和电流合适的就行了,如果买不到合适的,还可以串、并、混联解决。串热敏电阻的好处是,冷态瞬间电阻大,有效抑制了启动电流,工态热敏电阻发热,电阻值急剧减小,极大降低了功率损耗。绕大变压器的办法相当于高射炮打蚊子,得不偿失。还有人介绍过串电感的办法限制启动电流,同样不靠谱。这种帖子我在木工论坛发了很多次了,那边的人似乎不大懂电,没什么反应。我想咱们这边的人一看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
有点笨重,其实找个开关电源大电流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扛着工具提着电源 想想够专业的

呵呵,就是自己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十多斤,这个只适合家里用,出去干活拿着费劲了。开关电源仅几百克重,携带性好多了,而且现在很多二 ...

谢谢了,抽空试试。

网友:
这才是DIY啊

楼主:
没有上漆,懒得多投资。上漆的好处除了静音,对绝缘还有什么好处?

网友C:
上漆主要就是加强绝缘,把线和线之间的空隙填充好,这样就再也不怕潮湿和水了。其次才是固定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漆主要就是加强绝缘,把线和线之间的空隙填充好,这样就再也不怕潮湿和水了。其次才是固定作用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