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A7792F焊接时是否会被静电击穿损坏?

楼主(2017-03-27):
各位前辈:我再更换一台爱华小收音机收音IC  TA7792F时,使用的电洛铁没有接地,换好IC后,发现无声,TA7792F原来是好的,请教是不是因为烙铁没有接地,感应交流电,损坏了TA7792F。谢谢!

网友:
不好说,也许你没焊好呢

网友:
不确定哟。题外话:我一朋友工厂离辞出来时还带了防静电衣和防静电手环,他说衣服就扔了吧,静电手环留给你,还很新的。我心有疑问了,这玩意也没地方插呀,至今,两年过去了,那静电手环一直没有使用过。

网友:
这种模拟块一般不会坏,肯定是别的故障,,,

网友:
这个芯片静电损坏的可能性不大,除非你的烙铁是严重的漏电,仔细检查是不是哪里焊接过程中虚焊或者连脚了。

网友:
仔细看下各个焊点,毕竟是老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