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mf66破表爆炸后修理

楼主(2017-03-27):
去年地摊15元淘了[个杭州mf66破表,测试一下,电阻档正常,交流电压档没反应,初步怀疑可能是二极管有问题,继续测试接下来悲剧了,俩表笔一捅220电源,一股黑烟冐出,表内部炸了,电阻档捅220若的祸。折开后发现二极管炸飞,印刷板炸断,电阻也炸没几个。手艺不精,经修复是这个样子

楼主:
发不了照片

楼主:
用焊锡焊了一圈代替印刷板,土办法,电阻换了几个色环,灯头里的铜壳剪成细丝作飞线连线,最后恢复正常

网友:
楼主犯了维修大忌,在没有确定故障之前,试验交流电压应该测量1~2V的低压交流,你这一家伙捅进220V,就当是个教训吧

网友A:
整流二极管炸了,表头没烧万幸,这表有保护二极管吗?没有赶紧加上,下次不会这么幸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极管炸了,表头没烧万幸,这表有保护二极管吗?没有赶紧加上,下次不会这么幸运了

就俩整流二极管,无保险丝,破表一块,不心疼,好表就小心翼翼了

楼主:
免费送mf27-2小表一个,表头不通,外观很好,邮费你出,最好是北方地区10元快能到的地域。微信电话15045416475

网友:
引用 楼主:
免费送mf27-2小表一个,表头不通,外观很好,邮费你出,最好是北方地区10元快能到的地域。微信电话15045416 ...

山东的行不行。

网友:
一直喜欢杭州的小表;呵呵,我有库存MF27--2新表。

楼主:
邮费较贵,清明后我问下

网友B:
哈哈,我的MF16也是去捅220V炸了,哎,小白害死自己

表太多,就懒得搞了,哪天翻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的MF16也是去捅220V炸了,哎,小白害死自己

表太多,就懒得搞了,哪天翻出来看看

可以在表里面加个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极管炸了,表头没烧万幸,这表有保护二极管吗?没有赶紧加上,下次不会这么幸运了

印刷板铜贴皮炸没了一半,2个二极管炸碎了,电阻档电阻炸黑淌黑油了,奇怪的是表头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极管炸了,表头没烧万幸,这表有保护二极管吗?没有赶紧加上,下次不会这么幸运了

谢谢朋友回复与热心帮照,保护二极管怎么加在表头上?原理是?

网友:
谢谢朋友回复与热心帮照,保护二极管怎么加在表头上?原理是?

连接位置图中所示,正常测量时,表头满偏电压170mv,1N4148不导通,小档或电阻测高压时,表头电压超过0.5V时,保护二极管1N4148导通,把表头的电压钳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再上升,也就是限制了表头流过的最大电流,不会导致烧断动圈线圈。

网友A:
加在图中的位置保护二极管两端电压正常测量时满偏不是0.17V,用1n4148导通电压有点大,但如果加在可调电阻另一端,电阻档的保护作用降弱,楼主最好筛选二个反向漏电小的锗二极管试一试,但正向导通电压也不能太小,否则影响测量精度。实际试验下,电表打满档时加和不加保护对精度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在图中的位置保护二极管两端电压正常测量时满偏不是0.17V,用1n4148导通电压有点大,但如果加在可调电 ...

谢谢矿友详解,4007可否?

网友:
万幸表头没事

楼主:
指针表太娇嫩,怕震怕烧,表头一坏彻底玩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针表太娇嫩,怕震怕烧,表头一坏彻底玩完,

是啊,这个的确是,但是真正实验室用的实验表还是高精度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这个的确是,但是真正实验室用的实验表还是高精度表!!!

见过很多搞仪器设备安装调试维修的技术人员,人手一块指针表,好些的福禄克,次些的胜利优利德,数字表不是硬摔,不注意掉地上一般没事,指针表十有八九表头准出问题

楼主:
可以,得10块钱快递,微信号15045416475,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矿友详解,4007可否?

4007也可以。

网友:
这图还不够塞牙缝呢……。怎么搞 的

楼主:
手机照完好几M,又导到电脑上编辑,就这样了

楼主(2017-06-02):
补个大点图

大图

大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个大点图

图中把灯头内铜壳剪成细丝做铜箔,剩下的用焊锡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在图中的位置保护二极管两端电压正常测量时满偏不是0.17V,用1n4148导通电压有点大,但如果加在可调电 ...

装上了保险管,哪天试验下,用电阻档捅下2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上了保险管,哪天试验下,用电阻档捅下220

参照现代表的保护原理设置相关保护,怎么捅都没事,坛里的人都喜欢折腾,反正不会火光四射,经验不要忘记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现代表的保护原理设置相关保护,怎么捅都没事,坛里的人都喜欢折腾,反正不会火光四射,经验不要忘记 ...

谢谢, ,再找俩二极管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现代表的保护原理设置相关保护,怎么捅都没事,坛里的人都喜欢折腾,反正不会火光四射,经验不要忘记 ...

表头又装了4007,刚才用r1档捅了下220,保险管炸了,手头没0.5的,用的2A的管,结果表头没事,4007没事,但电阻档无法调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现代表的保护原理设置相关保护,怎么捅都没事,坛里的人都喜欢折腾,反正不会火光四射,经验不要忘记 ...

拆了的照片

楼主:
二极管拆下来了,到时再装上

网友A:
表头只要没事,别的都是浮云,检查过压电阻档电路,电阻烧开路了,仔细检查电阻外表应该有过载的痕迹。继续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只要没事,别的都是浮云,检查过压电阻档电路,电阻烧开路了,仔细检查电阻外表应该有过载的痕迹。继续 ...

谢谢朋友一直以来的无私帮助

网友D:
测高电压前看一下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高电压前看一下档位。

谢谢朋友,故意试的,加了保险管,表头二极管,保险管2安的,大了,所以这样了

楼主:
这俩电阻是去年上次换的,电子元件商店5毛一个各买俩,四环碳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只要没事,别的都是浮云,检查过压电阻档电路,电阻烧开路了,仔细检查电阻外表应该有过载的痕迹。继续 ...

经过一番捣鼓,换了电阻,表头加了4007,现在是这个样子

网友A:
不错,已经练成金刚体了,下一步是不是准备折腾表头?这样能成为真正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已经练成金刚体了,下一步是不是准备折腾表头?这样能成为真正的高手

谢谢 ,因为有坛中像您一样的大咖帮助与支持。表头暂时就不弄了,前段时间搞过30表头,很失败,缺少必要的工具,也缺乏经验与知识,所以搞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已经练成金刚体了,下一步是不是准备折腾表头?这样能成为真正的高手

再向您请教一问题,坛中收了块上四内磁色环500表,烧了俩电阻,分别是91欧和975欧,换上后电阻档所有档位中值都差半格,量的电阻箱分别是10,100,1000。限于没有设备,没有测量表头满偏电流和电流档,请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已经练成金刚体了,下一步是不是准备折腾表头?这样能成为真正的高手

再向您请教一问题,坛中收了块上四内磁色环500表,烧了俩电阻,分别是91欧和975欧,换上后电阻档所有档位中值都差半格,量的电阻箱分别是10,100,1000。限于没有设备,没有测量表头满偏电流和电流档,请教是什么原因呢,再检查电阻吗

网友A:
没有电路图只能说个检查范围,影响各个电阻档精度的只能是电阻测量部分的公共分流电阻,应该是过载时,阻值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图只能说个检查范围,影响各个电阻档精度的只能是电阻测量部分的公共分流电阻,应该是过载时,阻值 ...

我那500表50微安档测了一下,用1.7v干电池串了个34k可调电阻,理论上应是50微安,但实测值45微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500表50微安档测了一下,用1.7v干电池串了个34k可调电阻,理论上应是50微安,但实测值45微安

你说的是指45微安电流就使500表50UA档满偏吗?要是的话,分流电阻有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分流电阻,很明显分流电阻开路了。

好的,谢了,线绕若坏可否用金属膜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了,线绕若坏可否用金属膜代替

可以用金属模电阻代替,刚才编辑了一下上楼的回复,如果是45UA电流就使500的50UA档满偏,就是分流电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指45微安电流就使500表50UA档满偏吗?要是的话,分流电阻有开路。

是计算出理论电流50微安,但表不满偏,45左右

网友A:
你计算的50UA电流是不准确的,没有考虑50UA档内阻,34K再加表内阻,电流45UA差不多是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的50UA电流是不准确的,没有考虑50UA档内阻,34K再加表内阻,电流45UA差不多是准确的

没焊下表头进出线,用50微安档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已经练成金刚体了,下一步是不是准备折腾表头?这样能成为真正的高手

我那破66表,表头想加个电容,有个400v,6.8微法加上能行吗,还有个250v,5600pf的涤纶,手头没有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