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看看收音板FM天线电路和电阻。

楼主(2017-03-27):
是拆自飞利浦F1275音响的收音板,有该机图纸的朋友,多谢提供,FM天线回路的电阻,请帮助看看阻值是多少?用表量不通,不会是电容吧?

色环是,黄,紫,黑,棕,黑

补充内容 (2017-3-28 08:09):
不是电阻,而是色环电容。

网友:
应该是色环电容,是否是30P的?

网友A:
这肯定是电容啊,接电阻用来干嘛?

网友:
色环电容。470P?470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是电容啊,接电阻用来干嘛?

这4个外形和电阻类似,用表量都不通,突然明白了是本底颜色,电阻是浅黄或蓝色,而电容是浅绿,色环电容可能是容量比较准确。

补充内容 (2017-3-28 08:12):
就是电容。

网友:
应该是色环电容,低温漂高Q陶瓷电容,4700pF

网友B:
假如属电容算近代新型做工。没有电容表可以接市电火线验电笔确认通断。

网友C:
朋友也送了一块与楼主型号一样的板子,没电路图,没法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假如属电容算近代新型做工。没有电容表可以接市电火线验电笔确认通断。

此电容耐压不高,估计只有直流50V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电容耐压不高,估计只有直流50V的样子,
验电笔里头有高阻分压。本身电容容抗。人体阻抗完全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也送了一块与楼主型号一样的板子,没电路图,没法试用。

此收音板已经试响,原板上引线,红—地,黑—+9V,黄—不用,其余2线L/R输出,也想求电路图,看看四连可变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也送了一块与楼主型号一样的板子,没电路图,没法试用。

楼主可到下列地址下载,点击网页中的“F1275”即可。
http://freeservicemanuals.info/e ... nual/Philips/F1275/

网友E:
这电容是个好东西,带保护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容是个好东西,带保护涂层。

收音板高频头,鉴频用了色环电容,还有色环电感,线圈和你用户名照片里的相同,有磁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收音板已经试响,原板上引线,红—地,黑—+9V,黄—不用,其余2线L/R输出,也想求电路图,看看四连 ...

谢谢,待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