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各位高手,摇表短接不归零如何修?

楼主(2017-03-27):
10块钱买了个塑壳1000 v摇表,短接开路指针都不动,开路摇动测量两接线柱直流电压1000v左右,说明发电机及内部电正常,拆开后,发现指针轴尖从槽中脱出,归位后再测试,开路正常能到无穷,但短接不归零,0.2兆欧,什么原因如何修理呢,求助各位论坛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摇一摇再试。

网友A:
不休也能用了,何必搞成哑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休也能用了,何必搞成哑巴呢?

有道理,能将就用,5兆电阻测出值6左右

网友A: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毛病基本可以认定是内部电阻变值了,电阻不大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毛病基本可以认定是内部电阻变值了,电阻不大好找。

为什么电阻不好配,朋友,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阻不好配,朋友,请指教

兆欧表是流比计,两个电流在表里做个模拟的运算,那两个电阻就是干这个的。你动了电阻就得在全量程内校准它,那个2000兆得有电阻呀,不是干这个的很难搞那么多高值电阻。既然差不多了就那么用吧,差那点根本就不是事---你想想2500兆与2200兆对你我都是一回事,都是绝缘良好。要是找乐趣那可另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兆欧表是流比计,两个电流在表里做个模拟的运算,那两个电阻就是干这个的。你动了电阻就得在全量程内校准 ...

那俩电阻分别是1M和195k,用数字表测量阻值没有变化且在精度要求范围之内,看来摇表的确不好修理,朋友,谢谢你的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俩电阻分别是1M和195k,用数字表测量阻值没有变化且在精度要求范围之内,看来摇表的确不好修理,朋友, ...

还有现在生产的摇表质量真草蛋,塑壳不说,内部做工糊弄,游丝裸露,很多塑料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现在生产的摇表质量真草蛋,塑壳不说,内部做工糊弄,游丝裸露,很多塑料件。

用高阻电压表测量输出电压吧

网友B:
还是金属壳老表可靠,用多少年仍坚不可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金属壳老表可靠,用多少年仍坚不可摧。

铝壳表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现在生产的摇表质量真草蛋,塑壳不说,内部做工糊弄,游丝裸露,很多塑料件。

还好…我用的是…老的…梅花那个摇表…!!哈哈

网友:
首先测量发电机电压,正常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