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了个68-1

楼主(2017-03-27):
从网上下载的图片,没有参照物,图片比例不好把握,感觉有点大了,看不懂那个双联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书上的68--1

网友:
也来张图片

网友:
多做点,坛里卖些

网友:
双联不是有两个螺丝位?

网友:
记不清那个小双联的反面,要么是两个小螺丝固定在电路板上,要么就是一个大扁的螺丝帽固定在转轴外螺纹上。

网友A:
那只高频变压器的制作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高频变压器的制作很麻烦

我试过磁环磁芯做出来效果差不多,磁环圈数少更好做,只是注意天线初次级和变压器相位,添加RLC滤波或者加大一点检波滤波电容容量,做出来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磁环磁芯做出来效果差不多,磁环圈数少更好做,只是注意天线初次级和变压器相位,添加RLC滤波或者 ...

我的68-1做出来耳机里就是啸叫声,感觉还是高频变压器的问题,我用的是工字磁芯,300:200的0.08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8-1做出来耳机里就是啸叫声,感觉还是高频变压器的问题,我用的是工字磁芯,300:200的0.08的线,

你参考我发的神器两管机的帖子,在检波电路后添加一个2mH电感,电感上并联一个几k的阻尼电阻,再加个0.022uF的电容构成一级RLC滤波,就可以避免剑波后的残余高频信号耦合到输入端产生寄生振荡,或者可以加大检波后的滤波电容容量直至不会啸叫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本书能全部拍下来看看吗

    拍个68--1的全文

网友:
双连就是用两颗螺钉固定在线路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1再生机这里有套件卖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5638037847.12.Hv17EY&id=5 ...

三五个零件一块洞洞板都可以搞定,这个也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