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驱动!

楼主(2017-03-27):
唱盘电机驱动出了问题,在网上找了很多模块都无法使用,现求助坛友!电机电压12-15伏,15瓦左右,33转和45转用电阻转换。求模块或电路图!

电机原电路板

电机原电路板

电机线圈

电机线圈

原电路芯片无法查询

原电路芯片无法查询

楼主:
298驱动模块用不成。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种四个线圈的

网友B:
这种模块现在确实不好找了,确定模块坏的话,基本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种四个线圈的

多谢关注!电脑小散热风扇就是这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块现在确实不好找了,确定模块坏的话,基本报废了。。。

技术进步很快,现在应该有更简单可靠的驱动IC。

网友A:
电脑小风扇好像是一个霍尔传感器的,你这个是两个霍尔,可以找个破的磁带录像机看看主轴电机的驱动

网友C:
先锋的。部分会是定制的芯片或者是自家编号的芯片。所以资料几乎没有的。
但原理是pwm无刷电机驱动的,有闭环速度反馈控制。一般某宝卖的的四相驱动都是开环的,不适合唱机使用。需要改装反馈控件。
如果楼主想修复,可以说明故障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锋的。部分会是定制的芯片或者是自家编号的芯片。所以资料几乎没有的。
但原理是pwm无刷电机驱动的,有 ...

高手!原驱动就是PWM控制锁相环电路,因用220电电机不转了。我折开看了,4个线圈对角相连,出来4个线。霍尔像276,4脚的。我想重新做个驱动,可以用单片机之类控速。276霍尔电流不够!

楼主:
我拆了一只松下唱盘电机,线路不一样,4只线圈对角相连后又连到一起,出来3只线,用了1只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小风扇好像是一个霍尔传感器的,你这个是两个霍尔,可以找个破的磁带录像机看看主轴电机的驱动

谢谢关注!一般三相无刷电机驱动不能用。

楼主:
松下唱盘电机图:

楼主:
起来,朋友快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原驱动就是PWM控制锁相环电路,因用220电电机不转了。我折开看了,4个线圈对角相连,出来4个线。霍 ...

不知楼主是要改还是修,用原板改的话难度还是很大的起码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单片机改更甚。
修比较划算,单单上错电烧芯片的多。购买芯片换上基本会好。
从线圈接法原理上像步进驱动,        pa2006为两路线圈驱动类似碟机光头循迹聚焦驱动芯片,Pa2007为振荡脉冲和速度反馈控制芯片,找类似芯片改装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是要改还是修,用原板改的话难度还是很大的起码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单片机改更甚。
修比较划 ...

谢谢!现在原板已拆,只能新做!当时查询不到芯片资料,我拆开看了下,见电机结构简单,就从网上找了几块驱动,结果发现都无法驱动,这才知道麻烦了!宝上没有芯片可有拆机电机,不保好坏,只要100大洋。我想稀里糊涂的换个板没意思,就发个求助帖,希望坛友推荐电路或者模块,不一定要改原电路,只用原电机就行。如果提供驱动板,我支付费用。

楼主:
那位坛友有工控方面的朋友,给帮忙咨询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原板已拆,只能新做!当时查询不到芯片资料,我拆开看了下,见电机结构简单,就从网上找了几块 ...

不如试试把松下的改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试试把松下的改进去

如果没有合适的驱动,就用松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