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泵

楼主(2017-03-27):
淘了一个二手潜水泵48V 功率未知!本想DiY来洗车!可发现出水口只有8mm 找到合适管子  再者水泵正负极都是裸露着,这样还咋潜呀!

楼主:
这个泵原来是干什么用?油泵?

楼主:
正负极接头根本就没有设计防水!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负极接头根本就没有设计防水!

这个看的清楚些

楼主:
看看出水口旁边有个螺丝孔是做什么用?

网友:
具体用途不知,电源插座部分显然不是能够浸入液体的,只有头部可以浸水,不算真正意义的潜水……

网友:
汽车油箱里面的燃油泵?直接在汽油里工作?

网友:
像是汽油泵,有些是和汽油滤芯组装到一起,做好密封放到油箱里的。
仅供参考!

网友:
这泵洗车够压力么,才8cm出水口,扬程也不会很远

网友:
放在浴缸里做换气泵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