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用一个一千瓦的牛与两只五百瓦的牛优劣分析

楼主(2017-03-27):
纯后级双声道功放,据说两只牛会提高声道分离度,那它不还是一条电源线进的,又或者是同一发电站的电。qsc1300是一只大口字牛,而2500是两只e牛.感觉还是一只大牛的好,就好比能集中优势兵力。当然只是感觉,欢迎高人拍砖!

网友A:
每个声道瞬时动态不同,为避免相互间的影响,在经济条件、机箱空间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声道一只牛一套独立电源绝对比共用一只牛好。

网友:
瞬态,“大水塘”就不出一点力?
单个1000W变压器的效率、电压调整率都是优于两个500W变压器的,但单个变压器重量和体积更大,对机箱尺寸和机械强度都有更高的要求,双变压器是机箱尺寸的限制或对机箱强度的考虑,与分离度无甚相关。变压器分开了,电源线是不是也该分开,下一步市电网络也要分开?
1000瓦变压器的内阻在欧姆级,与一般用户入户电线与音响电源线内阻之和大概相当,再加上一般功放都有负反馈,输出信号受电源调制的影响小之又小,双变压器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网友:
容量大耐冲击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声道瞬时动态不同,为避免相互间的影响,在经济条件、机箱空间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声道一只牛一套独立电 ...

附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声道瞬时动态不同,为避免相互间的影响,在经济条件、机箱空间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声道一只牛一套独立电 ...

我赞同这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声道瞬时动态不同,为避免相互间的影响,在经济条件、机箱空间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声道一只牛一套独立电 ...

你的观点也就是两只五百瓦的比一只一千瓦的强,那么两只五百瓦的时候一个声道的最大功率不会超过五百瓦,而共用一只一千瓦的时候,由于两声道动态不同,每声道却能达到或接近一千瓦的功率,并且一只牛时由于少了不少零件,可靠性也大大增强。

网友:
不要定性分析,要定量分析。分离度数多少分贝,瞬时功率是多少瓦。同时,对人类的听觉有多少改变。钻牛角尖没什么意思。按照我的观点,一只就好了,因为便宜。双声道立体声本来两个声道就是相关的,声道分离度有70dB以上就可以了。专业领域多音轨录音,声道分离度要求高一些,但是最终还是要合成的,所以也不会很离谱的。

网友A:
电源变压器有个叫电压调整率的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家工厂用一台800KVA变压器供电,当负载端直接启动一台10KW空压机时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该供电系统上的灯都会暗一下,电压表的指针也瞬间小幅度的反偏。如果采用两台315KVA变压器供电则有不同,一个系统启动10KW电机则不会对另一系统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变压器有个叫电压调整率的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家工厂用一台800KVA变压器供电,当负载端直接启动 ...

变压器越大抗冲击能力应该越强,反之小的可能带一点负载就会引起电压波动

网友:
我认为用两只变压器应该好一些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一腚的道理

网友:
学习,学习。还是哥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