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要前级吗?

楼主(2017-03-27):
现在经常用手机和CD播放音乐,输出信号已经很强,完全能直驳功放达到功率。不像唱头和磁头需要先放大下。有人说拿前级润色调音,比如胆前级,那是不是失去原汁原味了吧?我虽然爱好电子很多年,但不是发烧昏迷的那种。到现在都没有个前级,加前级能提升听感多少呢?

网友:
信号电平足够推动末级的话真没必要用前级。
除非为音源切换和调节方便。
至于声音,我不相信会使音质提升,变味和信噪比变差倒是真的

网友:
虽然现代音源输出功率感觉够了,但一般后级设计的输入灵敏度普遍偏低,需要加一级前级放大做输入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信号切换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音源放大需不需要前级的讨论范畴,这个功能在后级也可以实现;
2、阻抗变换 ...

先帮你补补基础知识。后级功放有两种:
一种是“合并式后级功放”,就是把前级和纯后级合并在一起的功放。这种功放有音源选择、音量调节等前级的功能。
另一种是纯后级功放,顾名思义,这种功放只有信号输入插孔和喇叭接线柱。没有其他功能,是一种比较高档的功放,要配合前级才能工作。

网友:
风动?帆动?还是心动?前级润色不可否认,至少多段均衡我认为是前级部分,没用吗?哪来的音源就非常适合任何环境下播放的?不同的环境下各种频率的响应强度都不同,这正是需要前级的理由。

楼主:
所以说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音源就更加重要了。我买了两个蓝牙板,一个声音清晰电平小点,另一个电平高低音丰富而含混。耳机都可以强劲驱动,仔细看看板子输出电容都二百微法!这简直是小功放输出了。这作为音源显然不理想。

网友:
各有爱好而已

楼主:
关键是我没试过前级可怜可怜

网友B:
手机和CD能输出10v的信号吗?

网友:
看怎么用,现在手机也带均衡调节的

楼主:
普通功放需要十伏信号?我三诺电脑音箱和2030小功放以及小胆机都这样子播放音乐的,感觉功率上正常到了,要十伏的功放增益多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机和CD能输出10v的信号吗?

功放级需要10V电压推动?

网友:
我认为没什么必要,效果是差不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功放级需要10V电压推动?

好的前级可以输出40V,有没有前级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前级可以输出40V,有没有前级是不一样的,

前级好坏不以输出电压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级好坏不以输出电压定义。

但好的前级输出电平大部分都高。

网友:
我按照机械加工理论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音源相当于图纸,有的完美,也有不太完美的;
直接按图纸加工(功放)限于现有(三轴联动)加工能力无法完成,(需要五轴联动);
于是工艺员采用了加工治具(前级)进行五轴到三轴的转换,以现有设备完成加工。
……
如果上面我理解的正确,
那前级是因为后级能力不足所做的弥补,
当后级能力足够时,就没有必要前级了……
……
我信奉简单直接,
多个牌位多只鬼……
……

楼主:
我赞同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