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台电脑,都用相同的无线键盘和鼠标,会不会互相干扰

楼主(2017-03-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网友:
频带相同,频点不同

网友:
在2.4GHz频段,相同的多个设备使用的都是同一个频率,而互相之间的区分,则使用了识别码或者地址的概念。

其实这是个比较传统的方法,具体过程就是大家都在同一个频率上守听,如果识别码是自己的,那么后面跟随的一串数据都是自己的。如果不是自己的识别码,那么后面的数据一概忽略,继续守听。这就是所谓“码分多址”技术的一个应用。

网友:
谢谢4楼的既解释,学习了。。。。。。

网友:
不会的,对不上的就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
做鼠标的不会想不到,放心!没有识别,岂不所有的发射和接收都成一家了!

网友:
一个镇上数百个139手机号,见过干扰么

网友:
肯定不会的,频率不一样的,频率就和钥匙一样,同一个牌子的锁头生产一千把,一个钥匙只能开一把锁,意思就是这样

网友:
就好像和无线麦克风一样,不会串的

网友:
和手机蓝牙一个回事了,都是2.4G这一个频率的。只能一对一连接,连接后只会和配对的设备之间通讯,不接受或向其他鼠标和键盘的发送数据。
但在几个无线鼠标同时在搜索配对时且在接收发送范围内,会出现抢占配对上其他设备或被其他设备连上。

网友A:
不会的。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其中一套键盘或鼠标坏了,另一套接收器坏了或丢了。怎么才能搭配成一套好的?

网友:
学会刷接受或发射,可以一个鼠标操作N个电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其中一套键盘或鼠标坏了,另一套接收器坏了或丢了。怎么才能搭配成一套好的?

这是码分多址技术在这里给出的一个商业机会。

通常这类简易设备并不给出识别码的修改手段,以免与其它设备发生冲突,但这同时产生了维修或购买的可能。维修一定是高价的,因为需要特定设备与被许可的维修部门,购买就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其中一套键盘或鼠标坏了,另一套接收器坏了或丢了。怎么才能搭配成一套好的?

我的直接扔掉了

网友:
肯定有干扰的

网友(2017-04-27):
带地址码的,对码成功后就一对一通讯了

网友:
会的,虽然不会串,但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做了个试验,鼠标不动,更换接收头(插在USB孔上),随便换都能工作,根本沒有什么码分多址技术,或许我试验的 ...

与你隔壁的MM对换接收头看看

网友:
   我对楼主实验的猜测和分析:

   系统会给它连接的设备分配唯一的正整数:ID号,
   鼠标接收器可能是通用的(这是我猜测的,正确与否不知道),只是一个过渡的桥梁。由于真正用的是鼠标,所以接收器无需用ID号,只要电脑与鼠标相互靠ID号“认得”对方就行了。
   无线设备出现后,系统对ID能做到动态地分配和撤销了(这不是猜测,是事实。)。
   如果我的猜测正确,那么鼠标与电脑建立了关联后,只换接收器,无非是电脑系统对ID进行了撤销和重新分配而已,就像有线的USB鼠标拔掉再插上一样。
   ID号既然唯一,就不会引起混乱,其实采用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混乱。
   无知者无畏,说错了,请指教!

网友:
家里两套相同的无线键鼠, 有时忘了谁跟谁之后可以通过官网提供的对码软件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有不同的识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