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650的问题

楼主(2017-03-28):
想用18650给移动音响做电源,音响功率60w。问了淘宝上的卖家都说不能用,怎么问就是不能用,电池上标的工作电流6a,为什么就不能用?计划用16.8v,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音响功率不等于电源功率

网友:
客服不懂的,问了也白问,自己有动手能力就可以弄

网友:
可以用啊,只不过满功率的时候,能够支持的时间有限罢了!
很多拉杆式的移动音响就是使用锂电池,12V的,多数是三节锂电吧;
自己整四节18650电池试试吧,慢功率看看怎么解决电池持续供电电流的问题。

12寸的拉杆,有音箱用2.2AH的电池,三串两并,可以一般音量使用八小时。

网友:
客服不懂的,问了也白问

楼主:
我想是不是来个3并4串,12节18650能不能满足功率要求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用了就知道了,不吃一堑怎么长一智!

网友:
电压电流合适就可以用,用220V的不也是降压整流才用吗?

网友:
用锂电的话  记得搞保护板啊。不然过放了  电池就废了。标称60W  应该是峰值来的  平时听歌什么的  功率很小的

网友:
客服不懂的,问了也白问,应该可以的

网友A:
先串联到需要的电压,再并联到需要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串联到需要的电压,再并联到需要的容量

这个保护板是个问题啊,是不是一组电池要一块保护板啊?

网友:
18650锂电池串联后达到耍求电压,再並联到功耗耍求,但必需考虑锂电池输岀保护板。如沒有锂电池输岀保护板,保护板主要稳压恒流作用。不用保护板,锂电池用—次就报废。每个充电宝都有个保护电路板。

网友:
大功率音响一般不用蓄电池供电,60W的话应该没问题多并联几个最少做4串。注意要用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