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坛朋友请教我怎么将电压调到240伏的位置

楼主(2017-03-28):
矿坛朋友,请教三洋M2429H电压如何调到240伏的位置,谢谢。

网友:
旋转黑钮,让240伏对准箭头。

网友:
交流电源插孔呢?

网友:
看不清楚。试试拔出来,对好后再插好看。

网友:
旋转的话,直接转到要求的位置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这个是不能转动的。

网友:
不能转动就应当能拨出来。

网友:
拆开看下不就清楚啦,自己看看,放心

网友:
打开后盖看看结构不是更清楚吗

网友:
拔出来转90°再插回去

网友:
这个不是旋转的,是撬下来,转个角度再插回去,240对准标记……

网友:
解决了吗,不是转 就是 拔出来的,也可能内部生锈 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