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自行车钥匙没关停放一周,电瓶会损坏么?

楼主(2017-03-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按照所提供的电流计算,一周的总电量已经接近10AH了,已经是深度放电状态了。你说电瓶会坏吗?

网友:
过渡放电,电池已经坏咯

网友:
用高压充电试试

网友:
用电瓶测试仪测试下,是不是其中有电池坏了。

网友:
钥匙没拔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在电机不工作的时候,控制器所消耗的功率极其小,即使半个月也不会使电池亏电,估计是你的电瓶车线路老化,遇到下雨天进水导致正负极之间有自放电现象,再则就是,本身电瓶车使用完毕,电池处在亏电状态,间隔时间太久没有得到及时充电,这对蓄电池是最大的伤害!

网友:
按你所说,不拔只能挺一周,拔了能挺一月。

网友:
应该在灯闪的情况下充两小时,有可能充起来

网友:
深度放电太大对电瓶肯定有损害

网友:
损害是有,但是教你一种方法,就是把电瓶拆下来改为并联,用12V的汽车充电器直接充电,充满后断开电源,测量单个电瓶的电压,是否回复正常。

网友:
这是不懂,用恒流48伏充电器能恢复过放电,维护电池不好。

网友:
这么大的东西为什么不做个放电保护?达到一定极限的时候锁定输出。18650电池有些都带过放的。

网友:
把电瓶取下每个用14v单冲,而后放一周后,测还有12.5以上电瓶是好的

网友:
应该有过放电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