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自行车钥匙没关停放一周,电瓶会损坏么?

楼主(2017-03-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池过深放电致继电器启动保护了。拆开用12v单个或换普通充电器充满即可

网友A:
你就不应该直接去售后,应该用稳压电源先充到14V每节再去,然后说容量不足就行了

网友:
过放电了。
找个好点的充电器,就是带激活功能的,先单个充电,冲到12V以上,或干脆充满,再用就可以了。
不过,因过放电,容量就难说了。再按照楼上的处理。。。。。。。

网友:
过度放电  基本上废了

网友B:
不关闭情况下电瓶只给指示灯供电,电流很小,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关闭情况下电瓶只给指示灯供电,电流很小,应该没有问题的。

您说得对,正常电耗电流0.05A左右,几天不可能过放。我估摸着,怀疑楼主的车子是处于半工作状态:比如刹车开关故障,一直处于高电平刹车(赶巧刹车灯不亮或不觉);控制器内部的电容击穿放电等等~~~

网友:
铅酸电池过放电引起极板硫化,不可恢复。

网友:
铅酸电池还好过放寿命大打折扣,锂电有保护板一般不易过放  但过放就基本报销了

网友:
铅酸电池没有这么娇气,每节电瓶单独充满就行了,充电器应该是过载保护了

网友:
铅酸电池最好满电存放,建议别这样搞,
别忘记拿下电门钥匙

网友:
过放电及时补充,时间长就不好了

网友(2017-05-10):
一般不会吧,骑骑看看电瓶电压。

网友:
过度放电是肯定的,不过赶快冲冲没准儿能找回来呢

网友:
还好是电动车,要是汽车就麻烦大了,当然了,电动车电池也不能经常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应该直接去售后,应该用稳压电源先充到14V每节再去,然后说容量不足就行了

售后会测试容量的

网友:
充电器输出近60伏的电压,你的电池就剩下20伏了,压差太大,充电器过载保护了。你先找个36伏或24伏充电器充进一部分电再换用原车的充电器充。

网友:
应该不会坏啊,才多大电流啊

网友:
静态电流有16ma?没有这么恐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