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管可否作功放管用。

楼主(2017-03-28):
存有不少2SD820、BU208高反压大功率三极管,原来都是电视机行管,请教各位,这些管子用于功放行不行?

网友:
肯定能用能出声,但是音响效果也是肯定没有功放专用的三肯东芝音响管好。

网友A:
可以的。功放电路一般都有深度负反馈,可能不如功放专用音响管好,但人耳是听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功放电路一般都有深度负反馈,可能不如功放专用音响管好,但人耳是听不出的。

谢谢大家回复,我试试看,反正这些管子放着也是废物,不如让它发挥泻作用。

网友:
bu208的效果还是可以,我用它替换过

网友:
如果行管集电结并有高反压二极管,发射结并有保护电阻,可能不适合线性放大电路。

网友:
行管压降大不适合在低压大电流情形下工作,所以效率不高。

网友:
不带阻尼的行管只是强调开关特性的普通晶体管,放大倍数较低,开关特性好,饱和压降小,较耐冲击,只要设计时对这些因素加以考虑,用在音频电路中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现在的晶体管功放一般都不用变压器了。你如何配对PNP管呢?
还有上面有大神提过:行管集电结并有高反压二极管,发射结并有保护电阻,可能不适合线性放大电路。

网友:
用复合管的方式

楼主:
正合我意,现在高电压PNP管很好找,上下一对管子都接成达林顿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晶体管功放一般都不用变压器了。你如何配对PNP管呢?
还有上面有大神提过:行管集电结并有高反压二 ...

JLH1969 就是两个 NPN 输出。

用行管正好。

接成达林顿更好。

网友:
不配对的一下子烟花!我玩了

网友:
我用彩电的开关管代换过功放管,效果好,不易击穿,行管没有试验过。

网友:
楼主的这个提议不错,手头的行管和电源管挺多,值得一试!

网友:
行管就是行管,做功放肯定不行。一是放大倍数小,二是额定电流也不大。

网友:
    会响的,效果肯定很差的

网友:
你是对的!我忘了可以使用复合管。

网友:
开关用的,线性区相对较小我觉得。

网友:
放大倍数大于40的好用。有些行管的放大倍数太低。

网友:
用行管直代6p1不就行了?把偏置调调,再加个放电管防止偶然高压击穿行管。

网友:
彩电里的行管大都是复合管,比如D2553,1651等,BE,CE都有阻尼电阻及阻尼二极管,个别的行管不带阻尼,可以和开关管通用,一般耐压较高,不太适合低压大电流线性功放,功率一般不超过100瓦,楼主可以试试高清电视机里面的大电流高频率行管,功率较大的200瓦左右,比如J6920,5859等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