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时间计电器!

楼主(2017-03-28):
三个时间计电器,第一个延时15秒后,第二个延时60秒与第三个延时80秒计电器起动,(原本应该是等到
第三个延时80秒的计电器计时完毕后切断电源),现在的问题是60秒就自动切断电源了,麻烦高人给解答下
是否那个80秒的计电器损坏?

网友:
应该是80的坏了

楼主:
这位老师感谢您的回复,再麻烦问下机器上原先用的是5安,现在用3安的代换供不上电,是电流太小功率不够的原故吗?

网友:
按理说,前面两继电器能正常工作,后面这个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看你是什么设备,是否是恒定功率还是波动功率的

网友:
谁知道你是如何供电的呢?

楼主:
感谢两位老师的答复,找了个电工师傅也没修好,明天另外请位师傅看下电路再说

网友A:
把你的具体要求说清,画个图,标示清楚,这个矿坛大有人才解说.
延时器分别有:通电延时接通或断开,即常开与常闭.这东西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具体要求说清,画个图,标示清楚,这个矿坛大有人才解说.
延时器分别有:通电延时接通或断开,即常开与常 ...

谢谢老师 明天找师傅看下再来请教!

网友B:
先搞清逻辑关系,再画好线路图,然后选对延时继电器,最后认真接好线路。
不行楼主就一个一个排查吧,之中你会学到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逻辑关系,再画好线路图,然后选对延时继电器,最后认真接好线路。
不行楼主就一个一个排查吧,之中 ...

谢谢老师,矿坛热心人真多,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60秒的继电器和80秒的继电器互换一下试试,当然要把原来60秒的调成80秒,另外一个调成60秒,如果还是到了 ...

谢谢您,今天买了两个继电器等会换上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