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前辈高人,末级功放电子管的帘栅极接法

楼主(2017-03-28):
看有的电路直接接B+,有的通过一个阻容退耦电路接B+,有什么考虑?6P1的小功放直接接B+有什么不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受帘栅极功耗所限吧~

只要功耗不超就行的~

那两个声道的两个功放管帘栅极接到一起再接到退耦电路那,也就是两个功放管的帘栅极合起来用一个退耦电路可以么?不影响两个声道的隔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两个声道的两个功放管帘栅极接到一起再接到退耦电路那,也就是两个功放管的帘栅极合起来用一个退耦电路 ...

两个声道功放管的帘栅极接在同一退耦电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交流而言退耦电路可以看做交流的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电容而异总会产生些微妙的影响~

所以最好分而连接了~

前段时间装推挽机,四个功放管的帘栅极接在一起可以是可以的,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会有些微妙的差别,比如说管子的特性不是那么一致,就会对工作点有些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声道功放管的帘栅极接在同一退耦电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交流而言退耦电路可以看做交流的地。

手头只有一个耐高压的电容,先接在一起试试。。另外,没有电容,只经过电阻接B+可以么?

楼主:
另外,如果用6P1的标准电路,高压250V,1W输出的时候6P1的栅极需要多高的电压驱动?

网友C:
帘栅极电压对纹波交流声比较敏感,以前的收音机6Z4整流后经过一级电容滤波通过输出变压器直接供6P1屏极,因此帘栅极需要经过RC滤波后供给。如果经过CRC或CLC滤波再供给屏极,则可以接在一起。此外有的工作状态要求帘栅极电压较低,必须加降压及退偶电容。
     输出1W推动电压计算方法:6P1典型工况负载阻抗5K,输出功率4.8W,屏极输出信号电压155V,栅极偏压-12.5V,推动信号电压8.8V,6P1电压增益155/8.8=17.6;输出1W时屏极信号电压70.7V,70.7/17.6=4V。考虑到效率问题其推动电压不能低于4.5V。
      降低输出功率的方法还可以降低直流电压,也可以采用三极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帘栅极电压对纹波交流声比较敏感,以前的收音机6Z4整流后经过一级电容滤波通过输出变压器直接供6P1屏极,因 ...

那按这个图做的阴极输出的前级(请忽略场效应管部分)推6P1可行么?能达到要求的4.5V电压么?

网友C:
只用6N9P部分,组容耦合推6P1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6N9P部分,组容耦合推6P1足够。

这个已经做成一个单独的前级了,既然6N9P就够了,那加上6N8P的阴极跟随仍然够是吧。这样6P1的功放就不设电压放大级了,以免叠床架屋没必要反而引入噪音。不过这个6N9P的屏极负载电阻只有27K,觉得放大量是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帘栅极电压对纹波交流声比较敏感,以前的收音机6Z4整流后经过一级电容滤波通过输出变压器直接供6P1屏极,因 ...

太感谢白版提供的数据了。对我们这些刚入门的新手来说太难得了。

楼主:
快完工了,还剩下高压整流滤波部分未装。
这个同样的灯丝变压器实测电压6.53V,比前级点两个6N8P一个6N9P时候的6.18V高一点,可见两个6P1的灯丝功率比较小。高压部分采用两个20W的小变压器对接起来。本来想拆开,因为这种小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包是独立的,想拆开两个小变压器,把两个初级线包装在一个铁芯上做高压变压器,另一个铁芯做阻流圈,但这种小变压器浸过漆,拆了一下很困难,就放弃了。有耐心的人可以仔细拆,应该能拆开的。
帘栅极各自通过一个2K电阻和11微法电容构成的退耦回路街道B+。

网友:
一般是RC就了事,最好的是稳压

网友C:
6N9P的屏极电阻可以提高到47K。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9P的屏极电阻可以提高到47K。

这个图的6N9P和6N8P是直接耦合,6N9P的屏极电阻提高到47K后,6N8P那边是否要作相应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