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C3610显示模块",完全可以把中频调到465KHz!

楼主(2017-03-28):
这一阵复刻了一台中波收音机,由于振荡,中周全部重绕,中频无法调到标准的465KHz,于是发帖求助,得到爱康木坛友的指点购买了大黄老师的SC3610显示模块,今天到手了。由于手上有台春雷504是用465KHz陶瓷滤波器的,而这个模块中频是455KHz的,琢磨半天,找到办法。
首先,这个模块灵敏度很高,把地线接收音机地,输入端靠近收音机就能显示接收频率,避免了接振荡处对本振频率的影响,试过串3P电容,仍会造成频偏,不接输入就没影响了。
说正题,我是这样调整的,以苏州人民广播电台1080KHz为例,我是调节可变电容,使频率显示1090KHz,这时候本振频率是1090+455=1545KHz,调反复调整各中周,收听这个台,做音量音质最好,这时候收音机中周的频率就是1545-1080=465KHz,没错,就是想要的465KHz。调了其它几个台,显示的频率都是电台频率+10KHz,没有偏差。
然后调覆盖,我是调节到显示530-1710,实际接收频率为520-1700KHz,两头都稍扩展了点。再调跟踪,完工。
这个只是利用这个频率显示模块作频率计,调整收音机中频与覆盖,不是用来作为频率显示用。如果是用作显示频率,还是老老实实把中频调到455KHz吧,否则显示的频率比实际电台频率高10KHz。
有了这个东西,有空再把手上另外7台收音机调整一遍,又可以玩一阵子了。谢谢爱康木,谢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也许有人会说,不一定非要465KHz,偏差一点一样可以。可是就象玩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不调到4.2000伏就浑身不舒服,这就是病,还没得治。

网友:
孜孜不倦的追求。

网友:
吾笨,看了几遍还是不懂,一直想用3610显示465khz机的电台频率,搞不来

网友:
得治,,得治,,得治,,谁有药?

网友A:
调到455不是挺好吗,为啥非得46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到455不是挺好吗,为啥非得465啊

这只是用来探索这么调的可行性,因为手上有使用465KHz陶瓷滤波器的机器,调整时只能调到465,不想在去买455KHZ的陶瓷滤波器。通过实验,说明用这个频率显示器(内附固定中频455KHZ)是可以把机器调到465KHz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C3610显示模块"。。。。。。。。465K是学苏联的结果吧。。。

不是学苏联,是照搬苏联。
中国还是465为宜,电台频率分布已照此安排,不过现在中短波广播没落,弄成什么样问题都不大

网友:
再看,原来是调整收音机中频465khz,还以为把3610的差频调到465khz,能够直显电台频率

网友A(2018-10-06):
使用sc3610做频率显示,中频455,但是有个严重问题,909天津台处啸叫,无奈,改成465,啸叫没了,频率显示增加10千赫,不能兼顾,有没有办法使sc3610中频补偿设置为465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sc3610做频率显示,中频455,但是有个严重问题,909天津台处啸叫,无奈,改成465,啸叫没了,频率显示 ...

SC3610是无法改中频的,我们无法更改它的程序。只好解决中频的2倍谐波啸叫了,将检波二极管及滤波电容屏蔽起来,或磁棒远离检波二极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sc3610做频率显示,中频455,但是有个严重问题,909天津台处啸叫,无奈,改成465,啸叫没了,频率显示 ...

加频率吞咽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频率吞咽电路。。。

“频率吞咽电路”并不用在这里,那是甚高频、超高频下用来提高分频能力的一种技术,中文译名叫做“吞脉冲技术”。通过这种技术提高PLL的参考频率至少一个数量级,可以改善频率合成器的分辨率、减小快捕带而提高锁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