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理601录音机碰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3-28):
手里的601使用时出现了磁带不走的现象,打开后发现,主轴(也就是压带轮压着的那个)和飞轮分开了,本想着用胶水把它们粘住,但我在看主轴时,发现上面的一条凹槽里有条细细的弹簧垫圈,怀疑是以前留下的,就对主轴和飞轮的最初的连接方式有了兴趣,想问一下,这个601主轴和飞轮原先是像普通盒式录音机那样直接固定好,还是使用类似压簧之类压接,必要时两者之间可以打滑?
因为想着最好能原样修好,所以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锌合金的,已经老化爆裂了,换一个吧。

网友:
通病----放置时件长了,北方冬夏温差大---再加受潮氧化。

网友:
记得是过盈配合的,应该不能打滑。不明白你的弹簧是怎么回事。

网友:
飞轮和主轴的连接一般是不打滑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楼主加我微信吧,把图发给你。试过上传图片沒有。

网友:
每个空刀槽都有一个φ5mm胶板垫圈与开口垫片(卡簧)。过盈配合(紧配合)不打滑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来我直接把它粘好就得了。

楼主:
整台机10元买的,换零件,10元邮费都不够。
怀旧的东西,讨论是否值得修,实在有点煞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