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视 MST6M181 机芯不开机 维修请教复位电路

楼主(2017-03-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有图纸,也没经验的乱说一句,看看电源板 修过几台平板,有两台是5v不良引起的不能启动,具体就是5v滤波电容不行了,有一台是主板不良这台不良主板的是Sony的,主板质量真差板子单薄,下边还没支撑导致主芯片虚焊,bga补焊接也不行,只好网店淘了个坏屏机主板换上了,这个烂样还是三年前卖一万的Sony

网友:
主板给电源板是否发出开机信号。

网友:
你测的复位应该没问题,供电基本正常那简单点的先刷个数据看看

网友:
芯片 MST6M181 ,复位电路、晶振电路等资料。

网友:
去掏宝买基本5到10元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我的是电源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难道是逻辑板坏了?不知道有背光时出不出图像

网友:
以上仅供参考,我也没有经验。

网友:
首先要 找到 电视厂家 的数据,在找到 主板上 存储芯片 拆下 用 烧录器 刷

网友:
厂家的数据去掏宝买基本5到10元,当然要提供板号屏号给卖家,叫他直接发到你的邮箱,现在明白了吧???然后自己再用烧录器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查明

当电视机断电一夜后,早晨插电: 蓝色指示灯亮,此时测量电源板  +24V    +12V    +5V   均 ...

什么叫“有点输出”了?你要确定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哪一块是逻辑板,我必须确认它是否好的。

请看下图一共3块板,逻辑板在那个部位,怎样确认它是否好 ...

这种逻辑板已经集成到屏顶部了,只是不开机跟屏关系不大。多半是EEPROM芯片不良或者内部数据损坏,再者主芯片。外围供电以及时钟,板材过孔不良占一小部分

网友:
可惜了,怎么滴也该买一块主板试试看,应该加运费四五十能搞定,V29 V59的主板。 现在邮政快递乡村都能送到

网友:
电源,复位,数据

网友:
我的sony电视坏了直接换电源板 换了还不行 又换背光LED 好了 但是在TB买的 爆屏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