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W140-2289功放故障求解。有重谢

楼主(2017-03-29):
各位师傅好,我的2289功放有点问题,就是启动车子后整个系统喇叭没有低音,后重低音部分有沙沙声。但是在不着车的情况下一切正常。着车是14.4V的电压,不着是12V。这是一个情况。另一种我试过,在着车有故障的时候,用吹风机热风对着功放部分吹一下,立马见效,故障消失。不明白有和缘故。再次请教各位。

补充内容 (2017-4-6 14:43):
已解决。感谢“lusdlyf ”。

7声道功放部分

7声道功放部分

音频处理部分

音频处理部分

整体

整体

型号

型号

网友A:
仔细检查电源滤波用的电解电容,是不是有漏液的,或者在主机输入端先临时并联大容量电容试试,

补充一下,观察电路板上如果有一个电感线圈+一个像三极管的场管+一个电解电容(三个元件挨着很近),每三个是一组,这是电源部分,重点检查每一组当中的电解电容是不是容量小了

网友:
如果加热热工作正常 。应该是电容容量减小。加热电容容量变大

楼主:
请问一下,我上次用热胶枪的加热头顺着元件一个个过,只有放到低音的芯片上就好了。但是我换了一个低音芯片还是没解决。又怀疑是汽车电瓶不行了,拿了另外一个电瓶去试,还是老样子。不着车功放低音立马正常,启动后低音就不行了。刺啦刺啦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电源滤波用的电解电容,是不是有漏液的,或者在主机输入端先临时并联大容量电容试试,

补充一下 ...

这个功放是7路功放,低音是单独的,出故障的时候全车喇叭没低音。除非我换个DJ把声音开到很大,低音才会慢慢回来,再把声音调小,故障又出来了。不启动车辆没有,启动后低音刺啦刺啦的。我把主机到功放的四路音频断开,还是有。所以问题在功放。还有一个情况,用螺丝把功放安装在车体上,这个故障很难下去,但是把功放放到后面,不让挨着车体,等车辆开上几分钟(也就是让内部变热),这个刺啦刺啦声就慢慢没了。我不知道现在的问题点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功放是7路功放,低音是单独的,出故障的时候全车喇叭没低音。除非我换个DJ把声音开到很大,低音才会 ...

感觉像是功放的负极线接触不良,检查功放的输入线接线端子和电路板相连的地方有没有虚焊,电源正负极是不是从电瓶直接引的线?
发动了车子就出问题,不是电压高引起的,是发动以后发电机发出来的交流电经过整流二极管变成直流,而这个直流不是非常纯净含有一些交流成分,恰好你的功放内部某些高频电源部分的电容也有些失效,就会出现内部电压异常,很多音频放大电路是使用的是双电源,比如+35V     0V      -35V  车上只能提供+12至14.5V的单电压电源,所有,重点检查功放内部那些电解电容和磁环线圈一起的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功放的负极线接触不良,检查功放的输入线接线端子和电路板相连的地方有没有虚焊,电源正负极是不 ...

负极是就近打铁的。没问题。正极是从点烟器过来的线。功放以前用都好好的。我先把这些电容换了再试试。功放板上的20个电解电容都没换。我先换了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极是就近打铁的。没问题。正极是从点烟器过来的线。功放以前用都好好的。我先把这些电容换了再试试。功 ...

如果电容没有明显的漏液和鼓包,就先从电瓶直接接正负极电源线试试,电源线要粗(4平方以上),不行再换电容
车载音响,车载电台,都推荐直接从电瓶取电,不推荐车体铁皮取负极电源
补充,用车体做负极搭铁,接个灯泡什么的还是可以的,一些数字电路就不行了,一是时间久了会接触不良,二是受车上各种自带设备电路干扰,更甚至就算火花塞老了也会对车上的电路有很大的干扰

网友B:
只能说是cpu受到汽车的电磁干扰,使芯片之间通讯信号异常。
可从布线方面入手,
接地和喇叭,天线远离汽车内的电线,电源加入滤波器等等
假若发动后声音有沙沙声,说明干扰的情况很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容没有明显的漏液和鼓包,就先从电瓶直接接正负极电源线试试,电源线要粗(4平方以上),不行再 ...

之前是这么想的,正极取点和负极取点从电瓶试过,不行。还是有故障。还有,功放自身就是铁壳。固定在车上本来就是自身与车体打铁。所以我先按照你说的 先换电容。今天打算也买个电容表,顺便测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是cpu受到汽车的电磁干扰,使芯片之间通讯信号异常。
可从布线方面入手,
接地和喇叭,天线远离汽 ...

这个功放里面只有音频芯片,没见CUP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是这么想的,正极取点和负极取点从电瓶试过,不行。还是有故障。还有,功放自身就是铁壳。固定在车上 ...

功放铁壳虽然是负极,不能借用车体搭铁用螺丝固定当负极,负极电源线必须实实在在的接到电瓶负极上。不要依赖搭铁,搭铁只是辅助屏蔽外部干扰信号用的。
你的电路中的电容,是和电感和三极管组成的吗,如果是这种电路的,电容需要买高频性能好的。不能买普通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铁壳虽然是负极,不能借用车体搭铁用螺丝固定当负极,负极电源线必须实实在在的接到电瓶负极上。不要 ...

刚才过去把功放拆开,在功放针脚的负极和长火之间接了一个小灯泡,噪音立马消除了。但是把灯泡接在长火和车身之间就不行。这个是不是电容问题。我买的电容是1000uF 16V FW 尼康电容。不知道能用不。还有网上有另一种820uF 16V PW 尼康高频的。功放原电容是820UF16V的PL型号,但是现在找不到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铁壳虽然是负极,不能借用车体搭铁用螺丝固定当负极,负极电源线必须实实在在的接到电瓶负极上。不要 ...

16V   1000UF的那个是人家写的是标准发烧音频电解电容。可以替代820UF16V高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V   1000UF的那个是人家写的是标准发烧音频电解电容。可以替代820UF16V高频吗

要分析原来的电容是不是工作在高频电压转换区,就是把单电源+12V变成  正负极双电压的地方
发烧音频电容是指的功放输出到喇叭之间串联的那只电容吧,这样的叫音频耦合电容,和电源滤波电容工作性质不太一样,最近这些年高频晶体管开关电源太普遍了,电解电容的高频性能要求也高了

你在并联灯泡的地方并联一个普通功放用的那种大水塘电容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析原来的电容是不是工作在高频电压转换区,就是把单电源+12V变成  正负极双电压的地方
发烧音频电 ...

那就用专用的高频电容吧。 家里好像没有大容量的电容,最大的好像是2200FU的。有几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用专用的高频电容吧。 家里好像没有大容量的电容,最大的好像是2200FU的。有几个。

最好是先在你并联灯泡的地方并联电容试试,修东西要先简后繁,先把简单的处理一下也许就是问题真正的所在

网友C:
在功放B+端串入50W汽车灯泡试下

网友D:
此故障像是受干扰所致;(高压点火线内有10K左右内阻防干扰)高压线没问题就在功放供电端串LC滤波器试下。
以上建议供参考。

楼主:
感谢各位,昨天晚上把功放部分的电容全部换了后,早上启动车辆没有发现沙沙声了。估计是好了。把拆下来的电容容量都量过,旧的电容容量都偏大一点点。新买的电容容量都偏小一点。搞不懂电容容量怎么还越用越大了,容量都在范围内,是不是时间长了,性能出问题了。这个是奔驰W140的功放,少说也有20年左右了。
  感谢跟帖的“lusdlyf”师傅耐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故障像是受干扰所致;(高压点火线内有10K左右内阻防干扰)高压线没问题就在功放供电端串LC滤波器试下。
...

之前试过在功放的插头的正极和负极之间加了LC滤波,有效果,但是不能解决问题。之前启动车辆开20分钟沙沙声消除,加了LC滤波后开10分钟左右声音消除。因为没有根本解决,当时也不懂为啥加了LC后有点效果,不知道是哪块出了问题。还不如正负之间加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先在你并联灯泡的地方并联电容试试,修东西要先简后繁,先把简单的处理一下也许就是问题真正的所在

昨天晚上换完电容,好像没了哪个声音了。感谢耐心指导。有微信啥的,给你发个红包作为感谢。我权限还加不了好友。新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功放B+端串入50W汽车灯泡试下

我是并联的,串联灯泡是分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换完电容,好像没了哪个声音了。感谢耐心指导。有微信啥的,给你发个红包作为感谢。我权限还加不 ...

能解决问题就好了,不需要发红包了,有问题多交流

你上一个回帖说的LC滤波,不知道你是加的什么参数的东西,L滤波就是在电路中串联一个铁心电感,绕电感线圈的铜线直径要粗,有一种成品可以买到,就是变频空调“扼流圈”,也叫“电抗器”,允许通过电流有12A的,有15A,20A,30A的,电流越大越好。C滤波,就是在正负极并联大容量电容

网友A:
这种电抗器串联在正极上,消除车上的干扰,效果非常好,很多车载电台发动车子以后发射效果差,有杂音,串联一个这东西,立竿见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并联的,串联灯泡是分压吗?

不是分压,故障排除了就好,你最好去保养下你车车的发电机和检查电压调节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分压,故障排除了就好,你最好去保养下你车车的发电机和检查电压调节器

我车上装了一个电压表。电压没啥毛病啊。正常发电14.4。不过我的车电瓶有点小。准备换个大一点的电瓶。但是这个跟电瓶好像没关系。电容换完一切OK了。说明就是滤波电容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抗器串联在正极上,消除车上的干扰,效果非常好,很多车载电台发动车子以后发射效果差,有杂音,串联 ...

非常感谢了。我用的LC滤波很简单,一个小线圈,一个电容。不是这种大的线圈。现在换完电容用了几天了,很好,没问题。

网友E:
才看帖:这说明,滤波电容有虚焊,原来的电容不一定有问题;其二,加个大点感抗线圈可一劳永逸。车用音响最重要的是抗高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看帖:这说明,滤波电容有虚焊,原来的电容不一定有问题;其二,加个大点感抗线圈可一劳永逸。车用音响最 ...

谢谢了,拆的时候也没顾得看有没有焊好。不过有几个焊点发现有氧化的痕迹。但都是牢固的。索性一次性换完,放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