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首次得到台调感收放车机,拆开心得。

楼主(2017-03-29):
八十年代得一车机,应该是罕见物,拆开更是惊呆了,除了铁物和电路板,高频头(四方调容)居然找不到,经过摸索才知调节磁杆伸缩来实现选台,也许头次见到,想到汽车也是活塞动作,可能调感也像活塞,车机就是车机太牛了,特别十字调动联杆组合件,黄油味十足。你的首次开盖心得惊喜,说出分享下,版主不要移动了,其它版块没人看

网友A:
上世纪84年的时候拆了一台跃进牌货车的车用收音机。收音机是调感调台的收音灵敏度极高,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预选存台方式是采用机械的方式。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一直也再没有看到过机械式预选存台的车机了。

网友:
忘了说那台车机是国产凯歌牌的

网友:
和楼上一样,第一次破的是凯歌牌的12V车机,很偶然的机会得到的,把玩了很长一段时期。之后再破,把高频头拆下,改成了FM发射的玩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过了N年后,整理零件时竟然发现了那台车机的唯一遗骨——一个带开关的长柄电位器,静静地躺在收纳箱多少年了,睹物思情,感慨万千...

网友:
80年代,在车上听车机,没有火花塞放电的声音.自己带的小收音机就是嗒嗒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世纪84年的时候拆了一台跃进牌货车的车用收音机。收音机是调感调台的收音灵敏度极高,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 ...

看下是不是你以前玩过的车机,特爱调感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pid16027166

网友B:
调感车机各种加起来现在有十台了,第一次接触的是凯歌的,大概2000年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感车机各种加起来现在有十台了,第一次接触的是凯歌的,大概2000年的时候

95年很多初三同学请我签宝,拆开看了已经有与普通收音机差不多四方可变电容选台。

网友:
记得9几年的时候,吉普212上的调感车机,接收FM那叫一个灵敏,声音好听,当时好想能够拥有一台这样的车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95年很多初三同学请我签宝,拆开看了已经有与普通收音机差不多四方可变电容选台。

用四方可变电容的很少,因为车上振动大,我只见过一个山寨车机用。

网友:
以前有几十个调感机,不过都是低档的四连调感,都卖废铁了。

网友:
以前有几十个调感机,不过都是低档的四连调感,都卖废铁了。

九几年的车带的车机一般都是调感的,商店卖的大多是四联调谐的。基本可以理解为山上出的。

网友:
凯歌调感机,我也收藏了一个,有时拿出来玩玩,那是情怀

楼主:
八几年还是读小学,看到北京JP(公安那时标配)上一部车机,玻璃烂,驾驶室拆得不三不四,小孩随意爬玩,怎么就沒敢拆这车机,应该是进囗货。胆小啊那时。

网友:
九十年代想弄台调感车机比较容易,现在存世的极少,多数已经归档,二零一零年前后在修电路的店铺里用废铜铝换了好几台,都是杂牌,凯歌车机早随报废车辆回炉炼钢了!

楼主:
为什么我总追老物件,很简单,那时期的工业都是国企,也是用心作,与进口差别肯定有,都想尽量作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