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三点式电路问题

楼主(2017-03-29):
感觉是因为电阻的问题才会没有出现正弦波,换了可变电阻调节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点。求助大神!
需要更换器件之后实现 振荡频率为200k的正弦波。多谢!!

电容三点式电路图

电容三点式电路图

网友A:
如此大的C2、C3,还指望能振荡?

网友B:
C2和C3的值,要与C4在同一数量级比较合适,图中的分压系数太低,无法获得足够的反馈能量。

网友C:
搞个双T电路实现正玄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大的C2、C3,还指望能振荡?

可是在这个电路里如果设置C2、C3远远大于C4的话,就会满足下面这个公式。而且我把C2、C3换成和C4一个量级之后结果还是一条水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双T电路实现正玄波。

因为要做一个相位调制器主要参考电容三点式所以不能用双T电路呢……请问还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和C3的值,要与C4在同一数量级比较合适,图中的分压系数太低,无法获得足够的反馈能量。

我一直以为是电阻的问题……可是刚才试了把C4放到C2、C3的量级也还是没有产生振荡,波形依旧是一条水平线……

网友:
我有点老眼晕花,看不清楚。C1、C2、C3的公共点为什么接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在这个电路里如果设置C2、C3远远大于C4的话,就会满足下面这个公式。而且我把C2、C3换成和C4一个量 ...

这是没办法的事,电容三点比较适合调感或固定频率,图中的C2、C3可尝试改为1000p至数千p试一试,如需大幅度调节振荡频率,应采用电感三点或其他形式的振荡电路数

网友D:
换个电路试试.下图是书上标准电路

网友E:
地端不对!中点的地端应接到发射极。接电源地会与lc短路。

ps.刚试了下,上面我说错了,接哪都可以起振的,发射极,地都可以。上面说错了。set to zero

网友F:
e极经C1到地,b极经C3到地没有满足振荡条件

网友:
200K频率的振荡电路,这电路不太合适啊。

网友:
按L1为1mH算,C2、C3、C4分别为2400pF、2400pF、1300pF试试,这个值接近2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F:
e极经C1到地,b极经C3到地没有满足振荡条件

请问是C1、C2的电容值不够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端不对!中点的地端应接到发射极。接电源地会与lc短路。

ps.刚试了下,上面我说错了,接哪都可以起振 ...

您的电路起振了吗???可不可以给我看看仿真截图呢?我换了接地的位置后输出还是一条水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路试试.下图是书上标准电路

把那个图增加的两个电容都设成1uf,依旧是一条水平线,没有振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那个图增加的两个电容都设成1uf,依旧是一条水平线,没有振荡……

为了验证楼主的问题特意撘了一个电路可以起振频率是13.103兆.因为采用了可变电容频率还可以调.因为

示波器输入阻抗太低按照楼主的接入地方测量电路马上停振.应该按下图的A.B点接入测量.示波器输入设

置为AC

实物图

测量位置为A.B点

频率计测到的频率

完美的正弦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电路起振了吗???可不可以给我看看仿真截图呢?我换了接地的位置后输出还是一条水平线

图来了,看!接上接下都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验证楼主的问题特意撘了一个电路可以起振频率是13.103兆.因为采用了可变电容频率还可以调.因为

示 ...

虽然很相信大神的电路,但我的结果完全不同……一度怀疑自己连的是个假电路……这个仿真工具应该是个假的multisim……也或者是我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来了,看!接上接下都起振。

多谢回复!的确产生了振荡,可是振荡的波形变化太快而且似乎是失真了……把和电感串联的电容调了好几个数值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目前还没找出来是什么出了问题。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