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覆铜板自制可变电容器,制作的矿机

楼主(2017-03-29):
铜板面上贴透明胶带,并喷漆了。

铜面相对,在其中的一块铜面上贴透明胶带。作为介质。

网友:
感觉很高大上,

网友A:
非常有创意!测量过电容值了吗?

网友:
创新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有创意!测量过电容值了吗?

谢谢。没有测。估计近200p。

网友:
再改进一下,减小体积。

网友:
这个不错!动手做一个!

网友:
好创意,动手快乐

网友:
太奢侈了  我连制作PCB剩下的覆铜板边角料都不浪费

网友:
制作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多弄几片叠起来,以缩小体积。

网友:
也可用铝质饮料罐剪开制作.

网友B:
不同的绝缘介质对电容性能影响很大,家用的食品保鲜袋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食品级的保鲜袋都是PP料. 也就是CBB电容里的聚丙烯. 用这个做电容损耗会比较小, 而且保鲜袋非常光滑,用双层加厚保鲜袋,可以把两个极板压紧些, 容量会大很多. 而保鲜膜则不行, 保鲜膜一般是聚乙烯, 这个损耗会比聚丙烯大很多.
透明胶带有很多种,如果是聚丙烯的还好, 不是的话就会有非常大的损耗. 另外,透明胶带上的胶也是另一个不明的介质, 影响不好说.
前一阵做了个实验, 用做烧烤的锡纸(铝薄)加保鲜袋做了个15n的小电容,测量了一下,和一般的CBB电容没什么区别. 然后用502滴进去固定, 原本15n的容量马上涨到17n左右, 但损耗大到没天理(几乎和电解电容差不多了)
楼主如果做矿机, 如果损耗太大肯定效果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绝缘介质对电容性能影响很大,家用的食品保鲜袋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食品级的保鲜袋都是PP料. 也就 ...

用保鲜袋包个外壳。用腊把它封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绝缘介质对电容性能影响很大,家用的食品保鲜袋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食品级的保鲜袋都是PP料. 也就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有创意且制作简单。但太占地方了。

网友:
想法不错,有待改进。支持折腾。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多叠两片,减少些体积。

网友:
有创意,体积有点大

网友:
这个可以用形状更好看点的做一个

网友:
想法不错,要是搞成两个半圆形的就好看了,支持折腾!

网友:
后续用的怎么样?

楼主:
还行,收几个频率高端的台。做教具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