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电源变压器电压不停往上升

楼主(2017-03-29):
市场上看到一个老机芯,管子还在,看着像美多663就买了,简单清灰后上电,灯亮了,喇叭似乎有点噪音,各波段无台,可过了一会有一个电阻冒烟了,赶紧断电,心想是不是湿布擦拭时没干透?再次上电注意观察,发现十几秒电源变压器就发热了。拔掉所有管子,发现连接6z4的几个脚电压为交流档191v,254v,另外两个脚电压不停上升,升到124v时怕把变压器彻底烧坏断开电源了。这是哪里的问题?是变压器坏了吗?

网友:
断开变压器所有负载端,测量电压,如果电压随时间明显变化,变压器坏,初级匝间漏电。

楼主:
先谢谢!是把变压器与机芯连接的所有接头都焊开吧?如果是您说的情况该怎么办呢?现在不方便上图,晚上拍照片。

网友A:
6Z4的1、7脚是交流高压,5脚是直流高压,3、4是灯丝不能有高压。把6Z4也拔掉看看。另外烧掉的电阻是什么位置的?

网友:
不接6Z4,看通电还发热吗。

网友B:
拔下所有电子管,测量变压器各绕组交流电压,且同时观察变压器温升,正常半小时微温。如果不正常就焊开变压器各接点再测量。

楼主:
图片来了。6z4拔掉了,全部管子都拔掉了。仍然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6Z4的1、7脚是交流高压,5脚是直流高压,3、4是灯丝不能有高压。把6Z4也拔掉看看。另外烧掉的电阻是什么位 ...

电阻是连接6z4和6p1的,没烧坏,及时断电了。

网友C:
排除市电不稳的因素,空载二次电压不断上升,可以肯定是一次侧有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另外两个脚是哪两个脚?另外6Z4是旁热式整流管,阴极在预热过程中电压本来就是缓慢上升的。

我说的另外两脚就是图上写着”升”字那两个。十几秒就热了,而且电压升那么高,肯定是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除市电不稳的因素,空载二次电压不断上升,可以肯定是一次侧有匝间短路。

进水会造成短路吗?凉干了会不会再变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下所有电子管,测量变压器各绕组交流电压,且同时观察变压器温升,正常半小时微温。如果不正常就焊开变压 ...

明天再拆下来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水会造成短路吗?凉干了会不会再变正常了

几十年前的浸漆工艺估计就是放在绝缘漆里浸泡,顶多是浸泡前先热烘一下,很少会真空浸漆,所以线包里的间隙是避免不了的;经过这么多年的老化,漆包线的表面难免有裂缝,受潮或者是进水后再通电,匝间短路的几率非常大。对于微小缝隙里的水份,依靠自然晾干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不可能完全干燥,最好是用烘干箱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年前的浸漆工艺估计就是放在绝缘漆里浸泡,顶多是浸泡前先热烘一下,很少会真空浸漆,所以线包里的间 ...

没有烤箱啊,电吹风试试吧。谢谢您!谢谢上面回复的朋友!版主都来了,谢谢!

网友E:
滤波电解电容坏了。

楼主:
这机芯第一个管子是6u1,应是美多663~2~6a,网上没有找到电路图,谁能提供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滤波电解电容坏了。

哪个坏了?这些电容怎么测试好坏呢?我手里只有一个万用表。

网友:
变压器烧了,换一个吧

网友F:
恭喜你,中招了,电源变压器初级匝间短路,只有换一个了。

网友:
滤波电解电容坏了的可能性大于变压器坏的机率。

网友:
把变压器次级所有负载断开作空载试验,初级串联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测量空载电流。判断是否有匝间或者层间短路。

网友:
清理完以后不要着急通电,放几天再通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坏了?这些电容怎么测试好坏呢?我手里只有一个万用表。

呵呵 没仔细看,你已经拔掉所有管子了。拔掉整流管6Z4之后,应该只有屏极那两个脚有电压(当然灯丝两个脚有6.3V电压),象你说的其他脚也有交流高电压(超过6.3V),那就是6Z4管座漏电了,断开变压器接管座屏极的线,再试试。

楼主:
今天把变压器所有连接管座的线都拆下来了,故障依旧……看来真的是变压器的问题了。这个变压器还有救吗?

网友G:
没得救了,再买一个吧。有时遇到拆机件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你,中招了,电源变压器初级匝间短路,只有换一个了。

最不想相信的事实还是来了。恭喜你,答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得救了,再买一个吧。有时遇到拆机件也行。

先哭会儿

网友H:
美多663-2-6A/D/E/F通用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美多663-2-6A/D/E/F通用电路图

这图太难得了,非常感谢!机器坏了,但图收了,谢谢!

网友:
看来真是火牛坏了。

网友I:
我也是用水洗坏过一个变压器,水洗后一定要烘干才上电。像你现在这样的问题,高压端烘干了一样会短路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机芯第一个管子是6u1,应是美多663~2~6a,网上没有找到电路图,谁能提供一个吗?

朋友那里的你出运费6u1我送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用水洗坏过一个变压器,水洗后一定要烘干才上电。像你现在这样的问题,高压端烘干了一样会短路了

朋友别刺激我了,好好的一个机器牛弄坏了!上火呢!可是要是进水短路了,烘干了为什么还没得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朋友那里的你出运费6u1我送你一个。

朋友,我不是缺6u1,是通过这个管子判断的机子型号。谢谢您!坛里好人真多!

楼主:
还笑,你真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不想相信的事实还是来了。恭喜你,答对了!

过去是用油浸漆包线绕变压器,这种线漆层很容易剥落,出现匝间短路也不奇怪。像这种小变压器初级和高压用QZ-2高强度漆包线乱绕就可以了,最多一天就可以修复,你试试,就当练练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朋友别刺激我了,好好的一个机器牛弄坏了!上火呢!可是要是进水短路了,烘干了为什么还没得救呢?

绝缘都击穿了,我很负责的告诉你,一切补救都无补于事。只有老实的拆开,记好圈数,方向,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去是用油浸漆包线绕变压器,这种线漆层很容易剥落,出现匝间短路也不奇怪。像这种小变压器初级和高压用 ...

从来没有拆过变压器,更别说自己绕了,真摸不着头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绝缘都击穿了,我很负责的告诉你,一切补救都无补于事。只有老实的拆开,记好圈数,方向,重绕。

看来又要多学一种技术了。

网友:
手眼见功夫,玩音响必经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绝缘都击穿了,我很负责的告诉你,一切补救都无补于事。只有老实的拆开,记好圈数,方向,重绕。

这个重绕是不是要准备漆包线、绝缘纸、漆、烤箱等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去是用油浸漆包线绕变压器,这种线漆层很容易剥落,出现匝间短路也不奇怪。像这种小变压器初级和高压用 ...

有适合我这新手的教程吗推荐一下?昨晚找了一晚没找到。

网友:
就去淘宝买那些33元500克包邮的漆包线,顺带买点绝缘漆就可以玩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