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初学者的矿石机套件

楼主(2017-03-29):
带一个方框线圈,一个电路板,电子元件用磁性接头拼接。各位高手看看就行了,电路没有任何新奇的地方,对新手或许有用。

特点就是电路连接特别容易,请看视频:

典型电路:

倍压检波电路:

用1个9015的电路,在听不到矿石机的地方也能用。

网友A:
线圈不错,用什么线绕的,共12圈对吗?

网友B:
用1个9015的电路,在听不到矿石机的地方也能用。请问老师一下,这个不用检波吗?

网友C:
很好的创意,特别是天线的设计很漂亮实用。我去您的淘宝店看过,如果再提供一个收音的录像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不错,用什么线绕的,共12圈对吗?

0.3平方多芯软导线,比漆包线效果好。绕多少圈不重要,关键要看跟调谐电容的配合,自己做线圈得自己试,看别人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个9015的电路,在听不到矿石机的地方也能用。请问老师一下,这个不用检波吗?

这是电路图,用9015的be之间的PN结当做二极管检波,因为导通电压高,所以加了偏置电阻。这样ec之间就有经过放大的信号。因为天线很大,所以尽管放大电路很简单,收听效果也还不错。

下面电路图是再加一个9014放大的,在三极管发射极可以用普通耳机收听,不需要变压器匹配阻抗了。
当然这跟矿石机就不沾边了,我做的这种收音机,用的线圈边长只有20厘米,一般收听当地强台没问题。

请不要叫老师,我认为在论坛大家都是平等的,一起讨论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创意,特别是天线的设计很漂亮实用。我去您的淘宝店看过,如果再提供一个收音的录像就完美了。

我自己没法拍

网友D:
磁性连接、还有楼主这个收音机,非常适合中学课外活动,值得在学校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性连接、还有楼主这个收音机,非常适合中学课外活动,值得在学校推广。

在学校推广是不可能的,没有关系啊,有关系的乱七八糟什么都能推广出去

网友E:
用锗管要好得多,锗管是0。2伏。硅管是0。7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锗管要好得多,锗管是0。2伏。硅管是0。7伏

您是说三极管?锗管也得加偏置电阻,电路也没有简化,而且,教学的话应该用常见的器件吧?
我这个电路就是根据老的用锗管的电路改的,硅管效果更好,而且对偏置电阻要求范围很宽,用锗管的话恐怕每一个具体电路都得调偏置。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F:
目测楼主家里有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测楼主家里有打印机

自己打印不干胶,这应该是唯一的手段吧?

网友G:
用一组天线经倍压整流向9015供电,这就是射电能收音机,很多年前就做过这种中短波收音机不用电池的机机,关键是要找到高放大倍数的管子,而且倍压平稳用电容要钽电容5u F的,

网友:
这套装置可做教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一组天线经倍压整流向9015供电,这就是射电能收音机,很多年前就做过这种中短波收音机不用电池的机机,关 ...

我这个东西的思路跟您不同,我是怎样简单怎样做

网友:
学习了,很值得一试

网友:
线线圈做得很不错,实用。

楼主:
我这个线圈是用频谱分析仪反复测试过才搞出来的,在整个中波频率效果都很好。
当然这个机器有个问题,就是在非常强的电台信号下,串台很严重,但是在一般信号条件下,串台并不明显。

网友(2017-04-30):
有创意,天线线圈做得漂亮

网友:
入门入门!!简单实用

网友:
回头弄一套练习一下

网友(2017-10-27):
很不错!天线线圈做得很漂亮。

网友:
请给个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
楼主手工很好,做得好漂亮

网友(2019-05-09):
引用 楼主:
在学校推广是不可能的,没有关系啊,有关系的乱七八糟什么都能推广出去

当今社会的腐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