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 QC3.0冲电头没输出

楼主(2017-03-29):
各位师傅请问小米5 QC3.0冲电头没输出不知什么原因。高压电容有312V电压。

网友A:
先检测桥和管是否有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测桥和管是否有击穿

检查过没有

网友A:
那就检测变压器两端是否有电,再查查电源芯片的脚定义,找相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检测变压器两端是否有电,再查查电源芯片的脚定义,找相对参数

好我查下相关芯片参数。

网友:
查一下那个8脚芯片

网友:
很有可能是取样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看看启动电阻和次级整流管

网友:
先看输出 有没一点电压 有一点点电压就是 在插输出端整流管。要是没电压 就是电源芯片 没工作,查查启动电阻有没有断路,启动电阻一般 1M-2M 的 。变压器次级线圈是或断路

网友:
一般是启动滤波电容失效了。我原来的小米5V2A的充电器也出现过这故障,换掉启动滤波电容后OK!
第一图 两个高压电容之间的小电解电容,换掉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