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寸显示屏如何用19寸的驱动板驱动

楼主(2017-03-30):
本人有个21寸显示屏的一体机,单电脑坏了。同有一个19寸的显示屏碎了。请问格位师傅要咋样用19寸的驱动板驱动21寸显示屏呢?

网友:
19寸电源功率可能不够

网友:
这应该是不能用吧  还有除了功率就是屏幕接口的定义也不一样吧

楼主:
接口都是一样的

网友:
分辨率是否相同?19寸的大多1440*900的,而21的可能是1820*1080的。分辨率不同而你又没有程序,那就不能用。
接口定义不同,数据格式相同可以自行跳线,但数据格式不同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都是一样的

还有就算是接口一样,也要注意接口定义不同,特别注意电源脚,电源脚位置和电压值一样可以插上去开机试试,不会烧的

网友:
估计很难实现

楼主:
都试过了,就是两个图像

楼主:
分辨率是否相同?19寸的大多1440*900的,而21的可能是1820*1080的。,那就不能用。
这位朋友说的对,就是分辨率不同和没有程序,

网友:
分辨率不对 要刷屏驱

楼主:
要怎样刷屏驱

网友:
    11楼正解其他都是扯淡

楼主:
谢谢,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