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调整老晶体管的偏流

楼主(2017-03-30):
最近入迷简易晶体管电视机的制作,料已备好,对于晶体管我了解的不多,特别是老晶体管机器偏流电阻的调整,(就是画*的电阻),只是装过2P3套件,也查了老书 等相关资料,有些地方还是吃不准。先将图纸发上,请老师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调整这个偏流电阻的阻值使这一级的晶体管达到所需的工作电流

书上介绍用万用表电流档测印刷版小缺口两端,使之达到所需的电流,具体如何测试,调整那里才能使晶体管达到要求

网友B:
比如:图中的BG1的偏流调节:电流表接在该管的集电极,也就是图中的b处。通过调节电阻R1来换得所定电流。同理:BG2是在c处,调R5;BG3、BG4在d处。等等。自己去理解吧。

网友C:
其待楼主的制作过程直播!这个我也想仿制很久了,无耐要工作和带小孩一直没时间制作!祝楼主制作成功,让我望梅止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待楼主的制作过程直播!这个我也想仿制很久了,无耐要工作和带小孩一直没时间制作!祝楼主制作成功,让我 ...

坛子里有老师做此机很棒的。我晶体管知识薄弱,还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图中的BG1的偏流调节:电流表接在该管的集电极,也就是图中的b处。通过调节电阻R1来换得所定电流。同 ...

谢谢!老师,我有一本老书,上面介绍用电位器串万用表调偏流,不知是否就是那种方法,100k电位器加一只50k电阻,两头接在*处电阻位置,万用表表笔接晶体管集电极,旋电位器,使电表度数达到所需数值,而后拆下电位器测量电位器加电阻的阻值数,就是*处电阻的阻值,从而也就达到了晶体管的电流要求。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D:
对了。不过所选电位器阻值应该跟标星号的电阻值稍大一点就行了。如果小太多,就没法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不过所选电位器阻值应该跟标星号的电阻值稍大一点就行了。如果小太多,就没法调了。

老师,看来电位器的大小是根据*电阻大小来决定的。

网友D:
老师不敢当。
是的,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不敢当。
是的,你说的对

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微调可变电容调整时如何区分大小,左旋大还是右旋大,记得调偏流是要将可变电容调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微调可变电容调整时如何区分大小,左旋大还是右旋大,记得调偏流是要将可变电容调 ...

记得好像读过漫步老师做晶体管收音机的帖子啊
微调可变是大而复小、小而复大,循环的,不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好像读过漫步老师做晶体管收音机的帖子啊
微调可变是大而复小、小而复大,循环的,不分左右

老师绝不敢当。之前实验过单管机,电路相对简单,由于接触晶体管时间短,效果也不是太好。最近琢磨晶体管简易电视机,还得饿补晶体管知识啊。网上查了一下,瓷介质微调电容(就是那种很小的收音机里常见的瓷制可调电容,不是您图片上的这种空气可变,空气可变电容我还是了解的)容量的大小可以观察两片瓷片金属涂层的大小,两片重合应该容量最大,因为调试晶体管工作点电流之前要将先将可变电容调到合适的位置。调试晶体管机是我的短板。

网友:
示波管电视。直放式。还带收音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绝不敢当。之前实验过单管机,电路相对简单,由于接触晶体管时间短,效果也不是太好。最近琢磨晶体 ...

实际测量了一下,结果如下图:

网友F:
我建议可以先做一个我做的那个甲乙电逆变器体会一下,我已经对那个逆变器做出了必要改进,下个版本效率高得多,如果你也能对电路充分理解并改进,相信对晶体管电路的原理和设计就能了解个大概了。。

网友C:
个人认为要先制作好显示部分,因为显示部分不要怎么调试!也可以加视频信号让它先出图像,再者制作伴音部分,有能力有仪器的话就连高放部分也制作了!边制作边学习,这就是DIY的乐趣!我之前制作过一个用电子管制成的显示部分,加视频信号出图像了!但无耐手头没有合适的电子管,图像比较丑曲,再后来工作和小孩的原因没有继续制作了!但要制作一台比较像样机器的雄心依然存在!希望你会成功!

网友G:
看来是那本《怎样装简易晶体管电视机》啊,还带印刷电路板插页,我的那本是二手货,插页没了,总觉得遗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微调可变电容调整时如何区分大小,左旋大还是右旋大,记得调偏流是要将可变电容调 ...

微调电容是周期性变化的,大小就看动片与静片的相对位置,重叠面越大容量越大,即转一圈回到原点,除非拉线微调电容,它是一次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有一本老书,上面介绍用电位器串万用表调偏流,不知是否就是那种方法,100k电位器加一只 ...

跨接测电流很不方便,一般都是测发射极的电阻压降再除以该电阻值,即得到电流值,集电极电流=发射极+基极电流,基极电流可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测量了一下,结果如下图:

一张图片,一句解释,图文并茂,受益匪浅,虽然是一个小的知识点,老师的为我所做的工作让我很感动 这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可以先做一个我做的那个甲乙电逆变器体会一下,我已经对那个逆变器做出了必要改进,下个版本效率高得 ...

谢谢。我就是体会不同电子元件的魅力,晶体管不想电子管可以看见“内部”,皮实耐造,指标弹性大。晶体管调整工作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要先制作好显示部分,因为显示部分不要怎么调试!也可以加视频信号让它先出图像,再者制作伴音部分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我也是这么想的,一步一步来,有简到繁,体会制作的乐趣,每完成一个部分,每学到一个知识点都很开心,即便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通过实验依然学到了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是那本《怎样装简易晶体管电视机》啊,还带印刷电路板插页,我的那本是二手货,插页没了,总觉得遗憾。

那本书非常好,我有电子版的,同时我也从网上10元钱淘淘了一本,书的扉页上讲,有些无线电知识,装过收音机或者具有初中文化的人都能完成制作,实际制作中还是有许多困难的,先抛开无线电制作部分,就是那些五金件的制作足以考验制作者的能力,业余条件下还是要花费很多精力的。我最近就有深深体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体会不同电子元件的魅力,晶体管不想电子管可以看见“内部”,皮实耐造,指标弹性大。晶体管 ...

晶体管发射极电阻负载电阻和上下偏置电阻之间互相影响,我还是建议你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学会简单计算以后处理起来容易的多,否则只能凭着感觉乱调,用现在生产的90系列晶体管由于贝塔值一般都很高,所以完全代换老管子需要重新计算电路,否则容易出现问题,简单研究一下设计原理会好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张图片,一句解释,图文并茂,受益匪浅,虽然是一个小的知识点,老师的为我所做的工作让我很感动:hands ...

漫步老师做的胆机已经很棒,学习晶体管电路依然这样认真谦逊,很敬佩!我是矿坛的小学生,还要向您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体管发射极电阻负载电阻和上下偏置电阻之间互相影响,我还是建议你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学会简单计算以 ...

这个制作我完全依照老电路实验,元件也全用的老元件,就是体会一下,现在明显感觉学习新知识比以前吃力了,杂事干扰也大,只能慢慢啃书本了。有了网络,学习也方便了许多。

网友:
20楼的方法较好,当使用电阻负载时,注意要测一下C-E极的电压,不可太小,也不可以太大,如果太小,三极管进入饱和区就没法正常工作了。太大就进入截止区,也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能自造的就自造,所有的电感件、变压器也是挺考验耐心与工艺水准的,从头到尾干,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