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喇叭设计得真奇葩

楼主(2017-03-30):
这个喇叭是用在带功放输出留声机上。为了减少厚度,将喇叭磁钢装在纸盆前面了。

网友:
应该是减少喇叭厚度的一种无奈之举吧,这种结构对声音的发送并无益处。

网友:
现在车载低音都是磁体在前面的结构

网友:
还有纸盆外凸的,比如凯歌4B3烟盒机。

网友:
这些应该是用在震幅不大的地方吧

网友:
保持体型,无奈的设计,音质啥的牺牲了一些

网友:
确实,第一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SE一款10寸重低音就是这种设计。

这个没见过,我想可能是双磁铁系统吧,前后各一个磁铁,与楼主的不一样。双磁铁系统的好处是磁场分布均匀,磁场强度大,效率高,失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SE一款10寸重低音就是这种设计。

那个重低音的是在前面,但和楼主的喇叭不同,楼主的喇叭和磁铁距离很近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结构的喇叭

网友:
第一次见,声音“蓬蓬”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