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电表超负载到底会更快还是更慢?

楼主(2017-03-30):
比如5(10)A电表,字面理解就是5A是计量最准确的点,可允许最大10A通过,那么当电表工作在15A甚至20A时,转的更快了还是更慢了?

补充内容 (2017-3-30 18:47):
我的意思是负载超过标准范围时,相对于标准值,计量出来的电量偏高还是偏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负载超过标准范围时,相对于标准值,计量出来的电量偏高还是偏低?试了,5(10)A电表接20-30A负 ...

你可以做个实验。

准备两个负载,一个通过5A,一个通过15A。分别接上负载各一分钟,看圈数多少并记下来,算一算就知道了,15A的圈数是否与5A的圈数成整数比例。

网友A:
更快,我的电表被别人接过大焊机,那转得叫一个欢,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B:
      楼主真好笑,如果超负载会转得更慢,那大家都超负荷使用岂不更少出电费了。其实,有一种可能,超负荷使用电流线圈会发热,骨架可能变形擦到转盘,转动受阻变慢,甚至停转,估计有人才会认为超负载会更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快,我的电表被别人接过大焊机,那转得叫一个欢,根本看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负载超过标准范围时,相对于标准值,计量出来的电量偏高还是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好笑,如果超负载会转得更慢,那大家都超负荷使用岂不更少出电费了。其实,有一种可能,超负荷 ...

我的意思是负载超过标准范围时,相对于标准值,计量出来的电量偏高还是偏低?试了,5(10)A电表接20-30A负载一段时间内仍旧能正常用,那么在超载的这段时间内,电表计量出来的值是高于正常值还是低于正常值?

网友B:
      不好意思,说笑了,应该是 “正误差还是负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说笑了,应该是 “正误差还是负误差”。

对,是这个意思,我没表达清楚

网友C:
分析来说,电表分为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对吧。当超载的时候假设电压不变(电压线圈不受影响),电流线圈流过电流的足够大使电流线圈的铁芯饱和,那么铝盘受到的极限转矩就是铁芯饱和点的转矩,不会再大了。

所以应该会转(比理论值)慢。不过实际上就看是先烧了还是先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来说,电表分为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对吧。当超载的时候假设电压不变(电压线圈不受影响),电流线圈流过 ...

明白了,应该是烧毁前,大概都是一个偏差不大的范围吧

网友:
电表应该会发热了。以前电力公司都给你装小表,估计就是为了让电表转得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应该是烧毁前,大概都是一个偏差不大的范围吧

误差大小跟铁芯的磁化曲线有关。除去到饱和区前有一段非线性较大的区域,其他基本上线性。而且铁芯开还有气隙防过早饱和。估计基本上是没到饱和就先烧了。

网友:
这个以前是这样,可以校验成小负载是正误差,大负载是负误差的状态,也可以相反,这个取决校表方的价值取向。以前是小负载居多,于是就有一种选择,现在负载重了,他就变了。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是全范围内误差合格。现在不干这个了,电表也都变了,不变的,依然是这一群HD了。情况就不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负载超过标准范围时,相对于标准值,计量出来的电量偏高还是偏低?试了,5(10)A电表接20-30A负 ...

用脑袋一想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脑袋一想就知道

我这个表是北京第三电表厂出的DD28,5(10)A,92年产的,也不好说就是偏正还是偏负吧?因为经常超负载,下面都烧黄了,但是依然能正常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