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小电解爆了威力不小

楼主(2017-03-30):
昨天修一工农之友,朋友警告说我电解没爆算我捡着,今天真的爆了,没图没真像。另外求教我接的对否。一图我现在接法直流输出200多。第二图爆炸电解第三图我昨天接法。

网友:
估计是第三图接法错了,通了交流电,从而爆了电容。

网友:
炸电容是挺吓人的

网友A:
这种体积小巧的新电解我不敢用在胆机上。

网友B:
电容耐压可能低了,一般都是300V或4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体积小巧的新电解我不敢用在胆机上。

关键原因蹊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耐压可能低了,一般都是300V或450V

二级管级相所致,第二图一个爆的,一个没爆的,二级管借法不一样,

网友:
嘭一声,烟雾弥漫,并带着刺激的气味。多么熟悉又陌生呀

网友:
这是边爆一般俩头鼓的较多。

网友C:
错1次,是误会,错2次,,是习惯吗?好象不能,应该是耐压不够,极性反会听到丝丝丝丝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1次,是误会,错2次,,是习惯吗?好象不能,应该是耐压不够,极性反会听到丝丝丝丝的声音

就想问问第一图接的有问题吗,其实和第三图一样现在机器响了收台了。

网友C:
第一图从电路图上看,是绝对正确的
第二图,左侧的电容上接的二极管极性正确,可右侧的好象反了
第三图,好象别人都说过,极性与硒堆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图从电路图上看,是绝对正确的
第二图,左侧的电容上接的二极管极性正确,可右侧的好象反了
第三图, ...

第一图实际和和第三图一样接法,硒整流+机级接电解+。-级接变压器、

网友:
曾有一位粗心的发烧友,要通电检查功放电路,我问他认真核对过元器件数据和接线吗?他说检查过的没问题。结果一按开关,只听到“呯”的一声响,一只电解电容炸裂,声音很响比炮仗还脆,两个人都吓了一跳。我捡起炸碎的电容外壳,发现耐压值太低了,他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图实际和和第三图一样接法,硒整流+机级接电解+。-级接变压器、

说明接硒堆的是个二百五,啥都不会,乱上的

网友:
昨天我也搞爆了一个差不多大的,直接炸的粉碎,修开关电源把输出取样电路断开了没注意,结果一插电啪的一声爆了,吓得不轻

网友D:
刚学电子那阵爆过电容当时满屋子飞的都是棉絮

网友E:
你二图炸的那个接反了啊,不炸才怪啊!

网友F:
这类节能灯常用的电容,用在胆机上,你也太首省钱了吧!

网友E:
三图也错了! 了解一下二极管极性的标示再接,这个应该不难啊!

网友G:
电解电容+_级性反了或超过耐压才能爆,其他情况是不爆的

网友H:
我也炸过电容的,有点吓人

网友I:
还好啦.有的电解是外壳直接飞出来的. 我碰见过一次,幸亏10uf小电解是冲着地面飞去的,力量不小的.

网友J:
之前装机,明知电容超负荷,但是侥幸心态想先临时试试正常不正常,结果小电容粉碎性爆破。关键是夜里两点,一声“巨响”,把我吓得不轻。

网友K:
220伏直接整流电压经滤波后可达到300伏不爆才怪。

楼主:
左图和一图极性一样,有朋友指导是错的,改过后变成右图就爆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220伏直接整流电压经滤波后可达到300伏不爆才怪。

爆是接反了,不是耐压的事。我用的是250付的没事。收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装机,明知电容超负荷,但是侥幸心态想先临时试试正常不正常,结果小电容粉碎性爆破。关键是夜里两点, ...

威力真不小,有的可殃及别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好啦.有的电解是外壳直接飞出来的. 我碰见过一次,幸亏10uf小电解是冲着地面飞去的,力量不小的.

哈哈都有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炸过电容的,有点吓人

经一事长一智、老战士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解电容+_级性反了或超过耐压才能爆,其他情况是不爆的

我那是二级管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图也错了! 了解一下二极管极性的标示再接,这个应该不难啊!

实际三图和一图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类节能灯常用的电容,用在胆机上,你也太首省钱了吧!

都是250伏的都得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二图炸的那个接反了啊,不炸才怪啊!

就是那是比较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学电子那阵爆过电容当时满屋子飞的都是棉絮

枕头也爆了。哈哈厉害。

网友D:
不是枕头炸了,是电容里面的绝缘纸炸成了棉絮状,飞的满屋都是场面那是相当的壮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枕头炸了,是电容里面的绝缘纸炸成了棉絮状,飞的满屋都是场面那是相当的壮观

跟朋友开玩笑。

网友L:
接错电路电容外壳打到了房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接错电路电容外壳打到了房顶上。

高射炮。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图和一图极性一样,有朋友指导是错的,改过后变成右图就爆了。。哈哈。

遇事要记得冷静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