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绕海棠TR2一1音频变压器

楼主(2017-03-30):
最近迷上性能优越能推动喇叭的2管机。其中海棠TR2一1其元件之少电路简单制作容易而打动我动手做。该机输入输出变压器被坛友视为重要元器件之一,我就从绕制变压器入手。输入变压器参数初级0.1线径3000匝,次级0.15线径713匝。输出变压器参数初级0.15线径600匝次级0.35线径116匝。变压器就是买的两个7.5V电源变压器进行改线圈线径及匝数。

绕制完成的线圈

绕制完成的线圈

线圈绕制过程

线圈绕制过程

线圈装配准备

线圈装配准备

完成制作。

完成制作。

网友A:
很不错,楼主辛苦了!我就是对绕制变压器比较打怵

网友B:
这种王字骨架不适合绕音频变压器。漏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王字骨架不适合绕音频变压器。漏感大了。

但我试了一下还可以。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楼主辛苦了!我就是对绕制变压器比较打怵

我绕过几台了都能够用。只是绕制当中要有耐性不要着急。最难绕的是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牛。

网友C:
铁芯怎么插,单边插还是交叉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试了一下还可以。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音频变压器初次级必须绕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芯怎么插,单边插还是交叉插。

一边插一片(交叉)一直插完,最后插横条。

网友D:
请问铁芯舌宽多少?

网友:
不考虑效果,仅仅为了出声的话,可以任意为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频变压器初次级必须绕一块。

是啊,绕在一起不但,还要考虑三加二减少漏感,楼主的做法简直呵呵前所未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铁芯舌宽多少?

舌宽12.50毫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边插一片(交叉)一直插完,最后插横条。

    供参考

楼主:
和你学习的是一种教材。我是娱乐为主,有误导坛友之处就请见谅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是同楼主一样的绕法。现在才明白。细想也应该这样。因为是低压,不存在电压击穿的问题。这样耦合好,减少信号 的能量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