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九阳电压力锅不加热故障

楼主(2017-03-30):
02年买的九阳电压力锅,一直都用来炖汤炖肉用的,上次坏过一个温度传感器了,这次锅底温度传感器又坏了,淘宝买零件12元到手,拆机清理干净然后更换零件,测试后炖牛肉看看效果吧。

网友:
这是个温控器吧!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种不好用 锅一变形 就很难调整 沸点 还是要 用热敏电阻控制那种 好点

网友:
楼主用的多少度的温控器?

网友(2017-06-05):
您这个热敏的故障是怎样的?我的一个锅怀疑也是这个问题,不加热了,我马上量,这个也是短路状态,是不是坏了呢?我发了个帖子,地址如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49563-1-1.html
您帮我断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