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9单端电路的改进

楼主(2017-03-30):
      以前设计的6J9单端机,音质还算可以,也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认可,但是,电路虽然简单还是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大家看一下改进后的电路就知道了.
      在这个电路中,管子的栅极到电位器之间加了一个18K的电阻,这是一支隔离电阻,从电路中可以看出,在不加电阻时负反馈信号加在电位器抽头上,当电位器移到最大或最小时,负反馈信号将会被短路,负反馈将会消失大信号时会产生失真,加入隔离后情况好了很多.实验证明这个电阻还可以加大一些,对输入信号没什么影响(听不出来,若用仪器测可能会有点不同).下面是他的外形图.太大了传不上去,有空再整一下.6J9这个管子声音非常柔和耐听,有人说它是小6P14,如果单从音质上来说有过之.这次还改了一下工作点,阳极电压和阴极电压下降了一点,输出牛使用6P1的,为了缩小体积也可以自制,用质量较好一些的48片,初级3000T,次级5欧时105T。我还试过用美国进口的吸顶喇叭的匹配变压器改制输出牛,应该是41片初级电感量也能达到11H,音质很好就是低音稍稍感觉不足。6N6和6J9这两款小胆机,目前将6N6放在客厅推8寸音箱,6J9放在书房推一对全频迷宫箱,音域都很宽。

网友A:
值得研究研究,那天搭上试试

网友:
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B:
谢谢进修老师
我还照以前的电路做了PCB

网友C:
最近也想玩小胆手上也有一些6j9放假后按您的方法折腾折腾。

网友D:
进修老师,定是精品啊。

网友E:
老师又出新作了,

网友F:
谢谢分享~~~~~~~有空了就再做这台

楼主:
非常感谢园丁,澹耳,乙猪三位老兄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研究研究,那天搭上试试

谢谢关注,不会失望的.

楼主:
谢谢研究多提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进修老师
我还照以前的电路做了PCB

谢谢 ,叫老兄哦费心了,希望改进的电路不会对您的PCB影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想玩小胆手上也有一些6j9放假后按您的方法折腾折腾。

谢谢老兄折腾 ,不会失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修老师,定是精品啊。

海河兄夸奖了,又惊动您了,见到您非常高兴  。我这只是修修补补,不是什么精品,电路有漏洞就要打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又出新作了,

儋耳兄好。又见面了很高兴,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有空了就再做这台

lxa000兄好,您对6J9电路也很有创意,希望您能制作出更好的机机。

楼主:
谢谢老兄关注,希望图纸对您有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lxa000兄好,您对6J9电路也很有创意,希望您能制作出更好的机机。

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G:
上一版的做过还不错。这一版也准备试试,不过那个8.2M电阻有点难找。

网友H:
请问输出功率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一版的做过还不错。这一版也准备试试,不过那个8.2M电阻有点难找。

这个电路对反馈比较敏感,反馈电阻小了输出有所减小,可以找您目前阻值最大的电阻试一下,如果感觉满意就行.另外那个反馈电容的容量与输出牛的质量和听音感觉有关,牛的质量很好电容可用到0.22u左右,质量不是很好,可减小电容量压一下中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输出功率有多大?

由于这个管子的损耗功率小所以输出功率只有0.85W,但平常听时音量开不到一半音量就已经足够了。

网友I:
拇指管中的战斗机、进修老师的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拇指管中的战斗机、进修老师的好电路

谢谢老兄.见到您很高兴
发此帖时图片太大发不上,修改了一下,不知能不能行,借此发一下试试.
看来是fa上了,这个相片是用手机照的,当时输出牛是41片的,初级电感量11H多些,音质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这个管子的损耗功率小所以输出功率只有0.85W,但平常听时音量开不到一半音量就已经足够了。

谢谢老师回复!

   非常简洁的精品。

网友C:
进修老师,  7K的输出行不?如果用7K高压用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修老师,  7K的输出行不?如果用7K高压用多少伏?

您好,7K输出牛完全可以,但是一定要保证初级电感量足够,最好大于15H,这是出低音的必备条件,我不知道这牛的质量怎样,如果达不到15H,有12H以上也能达到不错的效果,7K的牛电感量应大于5K的牛才正常。
       用7K牛时阳极电压改为138--140V之间,阴极电压在1.2--1.25V,阴极电阻约47欧,您可以适当的调整阴极电阻和滤波电阻,使阳极和阴极电压达到所要求的数值。您先试试,有问题咱再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7K输出牛完全可以,但是一定要保证初级电感量足够,最好大于15H,这是出低音的必备条件,我不知道这 ...

11哼左右行不?如果不行就用收音机的不过红灯机电感更小用红灯电牛明天动手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哼左右行不?如果不行就用收音机的不过红灯机电感更小用红灯电牛明天动手试试看,谢谢。

先装一下试试,如感觉满意就行。收音机的牛效果肯定不会有多好,玩一玩感受一下就是了。

网友C:
其实也是玩玩,整流后140V的变压器不好找,顺便把6J5或其他小管也体验一下,养牛我技术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也是玩玩,整流后140V的变压器不好找,顺便把6J5或其他小管也体验一下,养牛我技术不过关。

老兄可不是整流后140V,是阳极电压不超过140V,整流后的电压应该是阳极电压+输出牛初级的直流降压,估计得加上十几伏,滤波电阻也要有20---30V的降压,所以第一级滤波电容的端电压应在200V左右,电源牛输出交流电压应在160V左右。由于收音机的电源牛输出交流电压大多为230V左右,比160V高很多,所以最好采取降压措施,可在整流桥前加一个几微法的电容来降压。计算公式:C=1/2πfXc。

网友:
倒把牛和滤波压降没算上去收音机牛也不合适,自己绕一个多几组电压就行以后当实验平台,谢谢老师。

网友J:
为啥用屏级反馈,阴极不行吗

网友K:
单管机,电路见的不多,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啥用屏级反馈,阴极不行吗

负反馈电路种类很多,单级之间负反馈好像只有这一种其它的我还没见过,由于阴极的信号电压与栅极同相位,而且信号电压稍低于栅极信号电压,行不成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管机,电路见的不多,谢谢分享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