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线圈这么绕可以提高Q不

楼主(2017-03-30):
矿石机线圈绕法五花八门,今天新学了一种绕法,不知道可以提高Q值否,本人没有Q表,希望高手们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不能提高Q值。要提高Q值是要想办法降低线圈内阻和减小分布电容两方面着手,所用线材定了之后内阻基本就定了,减小分布电容的做法那确实是五花八门。楼主这种线圈依然是密绕,分布电容不小。

网友:
各种试工试试也好,实践出真知

网友:
这样的绕法能否升Q尚不可知,可骨架上的两个大金属卡子百分百降Q。

楼主:
这种绕法是卡帕发电机线圈的绕法,在180度碰头时反过来,即一正一反绕,不知道对减少分布电容有没有效。

楼主:
发个示意图看一下。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Q值是电感和电容匹配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圈如何绕的问题,

楼主:
小时候安装矿石机效果就不是很好,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所以想圆儿时的梦,现下摆地摊的都比以前的效果好,所以想继续玩下去,望前辈们支持,谢谢。

楼主:
线圈引出线是1和2,绕的时候是线算好用线长度用线的中间绕向正反两个方向一起绕,碰头时就交叉,一圈有两个交叉为了美观在180度交叉,圈圈都一样最后两个引出现在一端引从来。

网友:
要减小分布电容,一个思路是:在物理结构上让相邻线圈的电压同步变化!匝间没有了相对电压变化,或相对电压变化很小,那分布电容的作用也就消失或减弱了。能实现吗?相对来说能,但不能完全消除!采用多层间绕,第一层间绕完了后线圈回到第一层开始的地方再绕第二层,如此反复。这样整个线圈在轴向是每一圈电压有所缓慢增加,在线圈径向也是每层的电压有所缓慢增加。蜂房线圈、花篮线圈其实也是这个思路,只是更便于绕制,匝间和层间的距离控制得好就能得到最大电感量和相对最小的内阻。即最大Q值。

网友:
楼主的线圈匝间的电压变化率如何?交叉以后某一间隔电压变化率减小了,但相邻那个两匝间的电压变化率却变大了,与顺序平绕的方法对Q值没有多少改变。要提高Q值必须间绕。而且间绕的前提下还要想法减小相邻层间电压变化率来考虑。
    采用大直径单层间绕其实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小体积的话那就多层间绕。想法减小相邻线圈的电压变化率(同一层间相邻及不同层间相邻)。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这是1-3-2-5-4-7-6的匝数排列。这样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们要降低的分布电容的损耗,而不是分布电容。两匝之间的分布电容损耗与两匝之间的电压平方成正比。顺着排下去,任何两匝之间的电压都是最小的。但如果打乱次序,4不与3、5相邻而是与5、7相邻,损耗就大得多。4-3与4-7相比,后者有三倍的电压,9倍的损耗。

网友:
刚刚才看6楼的图。线圈两端紧密靠近是最糟糕的情况,损耗最大。因为线圈两端之间的电压最大。

最好的情况是只允许相邻的两匝靠近,因为相邻两匝之间的电压是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