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带上的围脖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03-30):
领带上的围脖干什么用的,200uH蜂房式绕法

网友:
这是利用高阻值电阻做骨架绕制的高频扼流圈或电感线圈,如果阻值较低则可以降低Q值拓宽频带。

网友:
高扼圈,收音机diy书上教的方法。

网友:
电子管电视上好几个这种小蜂房线圈

网友:
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A:
一个电感与一个电阻的并联电路,做成这样结构可以简化安装,电阻的作用一方面是作为线圈的骨架,另一方面是降低线圈的Q值以便展阔频带,请看图中绿圈里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感与一个电阻的并联电路,做成这样结构可以简化安装,电阻的作用一方面是作为线圈的骨架,另一方面是 ...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