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升200v左右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2017-03-30):
想做个5v升200v左右的升压电路,给电容充电蓄能,电容是间歇工作,不需要太大电流,能充到200就行。大家用过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照相机闪光灯电路可以借鉴……
这些有6V的,有3V的,有4.5V的

网友:
5V供电的逆变器

网友:
5V升压到12V然后上逆变器

网友:
找个电蚊拍线路折下倍压整流

网友:
看你要多大的充电电流,10mA可以的话,买一个最简单的5V CCFL逆变器拆掉点次级再加个二极管就行,最简单

网友:
燃气灶的点火器即可。

网友:
需要看你5V的电源   能够提供多大的电流   不然上面说的   都是假设

网友:
对,关键看你的设备要求

网友:
我这有5V升220V     成品板

网友:
DC-DC   是否适合?

网友:
LTspice 仿真微型开关电源 1.5V升压9V 替代叠层电池等等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20664-1-1.html

LTspice 仿真 简单的三极管低压 ZVS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44300-1-1.html

LTspice 仿真 12v供电3000V输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44424-1-1.html

网友:
我感觉2楼说的很对,照相机的可行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拿个电蚊拍拆掉后面的倍压电路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