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东西是不是二极管(2CB2B)?

楼主(2017-03-30):
请教这个东西是不是二极管?
看上面的丝印好像是2CB2B。百度上有两条,大约可以确定是个二极管,求确认。

在电路上是代替了D5,D6,感觉应该是做稳压用的,但图上标1.4V。
因此,想请教这个东西的资料。

顺便吐槽下,今天论坛发不了图片,不知道什么原因。

编辑了下标题和正文
准确的型号应该是2CB2B,不是2CG2B。

网友A:
负温度系数补偿二极管,压降1.2-1.4v,损坏概率较高,用两个BC短路的三极管接成的二极管代换,三极管与变频、中放管同型号时补偿效果最好

网友B:
2CB2是所谓补偿二极管。用法3楼己说明了。最好用两个1N4148或硅三极管eb结串连代用。另外,国产变容二极管型号是2CC××。

网友C:
像是80年代的二极管,要确认就最好测量一下其伏安特性,简单,两个万用表加一个可调电源就行了。

网友D:
应该是两个二极管串联封装在一起,正向导通1.4V,作稳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80年代的二极管,要确认就最好测量一下其伏安特性,简单,两个万用表加一个可调电源就行了。

嗯,是从老的蝴蝶 202收音机上拆下来的。
家里的老收音机,最近翻出来的,电路基本完好,拿出来打理下,重新通电测试,声音断断续续,经测试维修,最终确定这个东西两端电压不断跳变,导致BG2的偏执电压一直跳变,不导通的时候声音就断了,目前用2个或者3个1N4007串联后代替,都可以正常工作。
就是想请大侠们确认下,怎么代换最接近原来这个?

网友E:
看型号好像是变容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两个二极管串联封装在一起,正向导通1.4V,作稳压用

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试,正、反都在400-600之间不停跳变,如果是二极管,应该可以确认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型号好像是变容二极管

看电路的意思,明显是稳压用的,应该不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80年代的二极管,要确认就最好测量一下其伏安特性,简单,两个万用表加一个可调电源就行了。

管子坏了,测不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CB2是所谓补偿二极管。用法3楼己说明了。最好用两个1N4148或硅三极管eb结串连代用。另外,国产变容二极管 ...

这个说法准确,是2CB2B

网友B:
2CB系列就三种,2CB1、2和3,分别对应1、2、3个PN结串连。详细参数在《无线电与电视特辑·晶体管收音机》那本书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CB2是所谓补偿二极管。用法3楼己说明了。最好用两个1N4148或硅三极管eb结串连代用。另外,国产变容二极管 ...

感谢指导,非常精确。刚通过2CB2已经搜到了准确的参数。
稳压值在1.33-1.44V之间。

在百度百科 补偿二极管 词条中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bmyN2XivSnECefUPY8a

补偿二极管是一种具有良好温度特性和稳压特性的半导体二极管,在工作过程中,它能根据通过自身电流的大小而引起温度的变化,自动调整其内部动态电阻的变化,比较准确地对有关器件的工作状态因温度变化而引起的变量进行补偿。尤其对流过同一电流的器件补偿效果最佳。所以,使用中补偿二极管多数都是与需补偿的元器件构成串联关系。补偿二极管广泛应用于各种半导体收音机、音响系统、通信设备等电路中,在电路中主要用来做温度补偿和电源稳压补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是从老的蝴蝶 202收音机上拆下来的。
家里的老收音机,最近翻出来的,电路基本完好,拿出来打理下, ...

参考原图,用两个硅二极管代替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说法准确,是2CB2B

多谢指教,型号算是弄清了,根据这个搜到准确的参数,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CB系列就三种,2CB1、2和3,分别对应1、2、3个PN结串连。详细参数在《无线电与电视特辑·晶体管收音机》那 ...

多谢指教!!!打算用两个4148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原图,用两个硅二极管代替最合适。

多谢知道,还是坛友们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型号算是弄清了,根据这个搜到准确的参数,感谢感谢!

用俩小电流的硅二极管串联替代就行,在这里主要利用的是它的稳压特性,温度补偿这个作用不明显……

网友H:
见的坏的最多的一种硅二极管。

网友:
此双二极管起到了阶梯自动增益控制作用,启控电压约为两个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之和约1.4v

补充内容 (2017-3-31 15:17):
看错了,是稳压管

楼主:
已替换,使用了3个4148串联,同时更换了W1为10K的可变电阻,调整BG2的偏流到0.86mA,参考工作范围0.7-1.0mA。
如果使用2个4148串联,调整w1(原4.7K)偏流最大仅能达到0.04,整个收音机声音很小,达不到工作状态。

再次感谢所有看过帖子和热心指导我的所有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温度系数补偿二极管,压降1.2-1.4v,损坏概率较高,用两个BC短路的三极管接成的二极管代换,三极管与变频 ...

太专业了,长见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见的坏的最多的一种硅二极管。

我还是没有经验,刚开始是从电解电容查起的,总电流偏大且一直跳变,以为是点解漏电或者不稳定。
要是有经验的话,先从这类二极管下手了......

网友I:
这个东西坏了,电流大,无声音,用两个二级管代替就可以,板上有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东西坏了,电流大,无声音,用两个二级管代替就可以,板上有这个位置。

老手了,呵呵,板子上确实预留有位置

网友:
应该是2CB2B,正向接入电路时相当于1.2-1.4稳压管,可以用2个硅2极管代替。2CB2这种管子很容易坏。

网友J:
我修过一个三友电唱机,里面有收音电路,里面有个元件2CB2A坏了,我用2个普通的二极管4007串联使用,修复了机器,它就是个稳压二极管。后来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修过一个三友电唱机,里面有收音电路,里面有个元件2CB2A坏了,我用2个普通的二极管4007串联使用,修复了 ...

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不错。用2个2CP 的二极管串联即可。

网友:
我拆旧机器,也得到几个这种管子。看来7,80年代,国产半导体工艺不过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