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解密码

楼主(2017-03-30):
一个海康硬盘录像机,密码忘了,怎么解啊,求助型号  好DS-7804H-SNH系列号430019074

网友:
这个好像要发个什么码到厂家。

网友:
需要厂家解的

网友:
不过海康好像有区域限制,我可已解本区域销售的,

方法很简单,需要两个软件,一是电脑装海康的“设备网络搜索器”,把待解的摄像头或者录像机连上电脑,
搜索出IP地址,点击右边下角的“忘记密码”,会弹出一个界面,点击生成二维码。

第二步,在手机上安装“海康经销软件”,注册,成功以后,打开,点击售后服务,选择“终端设备解锁”,然后去扫,那个搜索软件生成的二维码,处理成功的话,会接受到一个“保密码”,在电脑设备网络搜索器上输入这个“保密码”,即可重新设定密码。解锁。

解锁成功以后,浏览器打开设备IP,可以对设备进行管理,包括恢复出厂设置等等。

网友:
给海康400电话打电话就能解码

网友:
手机下载个厂家的微信APP软件就行,里面有解锁码。

网友:
现在海康用400电话,或者加微信客服都行

网友:
哦哦,海康的这么复杂呀

网友:
学习了,,,,正好有台设备没密码

网友:
我有台密码都忘了,好像打过电话给海康,也没有办法

网友(2017-05-13):
现在可以自助解密码

网友:
首先手机微信里关注海康威视微信公众号,然后电脑上面装一个海康的软件SADPTool(海康官网有下载),把海康录像机通电,用网线和电脑连接,打开SADPTool软件,会搜索到你这硬件,然后选中这个硬件,点右小角 忘记密码!会打开一个带二维码的页面,用手机微信海康公众号号里面的密码恢复提示扫码,然后手机中会给出一个安全码,把这个安全码输入到电脑的带二维码的页面!提交 就可以解码了!

网友:
有没有试试我的方法啊!几天了都没人看啊

网友:
进来马克一下,有时间把自己的海康折腾一下

网友:
我有个海康就是楼上那位说的那样解的

网友:
打海康电话好像没什么用,我的拍相片什么的搞了一大通也没解。

网友:
找客服最简单!

网友:
这个我都试过·试有点麻烦的

网友:
去年解过,安装海康的tools,导出xml文件发送到shenqing@hikvision.com这个邮箱

网友:
分型号 现在的网络头 基本上都能在APP上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