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动工前展示一下我未来的电源机箱

楼主(2017-03-30):
找到一个合适的示波器,打算把它拆了做电源机箱
开拆
水洗各个部件
晾干
拆机过程中事先分类一些特殊螺丝,因为再次装机时还要应用
慢慢地再拆零件板子
重新组装起来的箱体

网友A:
这前后都是窟窿眼,要怎么弄呢?

网友B:
电子管示波器拆了要做什么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前后都是窟窿眼,要怎么弄呢?

后窟窿眼仍然安装风扇,前面板重新设计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示波器拆了要做什么电源?

做电子管和晶体管通用的功放电源。

网友C:
好主意,我刚做好分体胆机电源,用木壳做的,正听呢,怕温度高,
我也有一台示波器,要是温度高就学老师拆示波器改电源!
前面圆孔可以加表头,

网友D:
不错啊,这个机箱够扎实,我的分体电源用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不间断电源外壳做的,有些元件只能装在顶上了。

网友D:
这个风扇我有一个,它的声音还是不小的,听音乐时,可能会觉得吵,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网友:
正面面板部分,可以切块铝材之类挡住原来的孔,再在上面装其它设施,那会好看很多的。

网友:
哎呀,应该把示波管留用,作为电压电流的显示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主意,我刚做好分体胆机电源,用木壳做的,正听呢,怕温度高,
我也有一台示波器,要是温度高就学老师拆 ...

也就是现在有点闲时间,所以就手痒痒的想干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这个机箱够扎实,我的分体电源用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不间断电源外壳做的,有些元件只能装在顶上了。

我这个机箱计划装多个电源,所以小了肯定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威武也很雄壮,就是牺牲的太多。包括那堆螺丝。

我的原则是尽量少的破坏原机器,尽可能多地利用原来的东西。
那些螺丝大部分都会用上,所以在拆机过程中才分门别类地放置它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风扇我有一个,它的声音还是不小的,听音乐时,可能会觉得吵,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打算还是保留它,这样后面板就不用多大的改动了,以后如果嫌吵可以让它只在关机时工作一会儿。